[STM32G0] 使用STM32CubeMX配置的stm32g030k6t6在直接配置TIM16->CCR1时会报错

楼主(2021-12-23):
我使用串口控制pwm占空比,直接控制TIM16->CCR1寄存器就会进入 NMI_Handler中断中,从CCR1=0开始自加,到7就进入 NMI_Handler中断了,如果从CCR1=20开始就不会报错,开了预加载,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wODc1NHxhNDk5NDI0OXwxNzYzMzY4MjQ0fDB8

网友A:
你的PWM输出是接到哪里去了?会不会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CCR不能是加还是减 本身一定不会触发什么NMI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WM输出是接到哪里去了?会不会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CCR不能是加还是减 本身一定不会触发什么NMI异常的 ...

通过100R电阻接在EG27324驱动芯片上,我如果CCR1=20,然后在加就没问题,但是还是容易进NMI

网友A:
看来,当CCR设置得比较小时芯片容易出现NMI。

PWM输出作为EG27324驱动芯片的输入,那EG27324驱动芯片的输出跟这个输入是什么关系呢?它的输出是否会显著

影响到系统的供电呢? 其实,你可以将R223断开后验证下。
芯片出现NMI往往也跟芯片欠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当CCR设置得比较小时芯片容易出现NMI。

PWM输出作为EG27324驱动芯片的输入,那EG27324驱动芯片的输 ...

好的,我试试,不过驱动芯片的电源是另外的,不是与MCU的电源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当CCR设置得比较小时芯片容易出现NMI。

PWM输出作为EG27324驱动芯片的输入,那EG27324驱动芯片的输 ...

还是不行,我单步调试的时候,从0开始自加,到7的时候,进入NMI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我单步调试的时候,从0开始自加,到7的时候,进入NMI异常

不太可能是片子的问题,查找外围硬件的问题试一下,方法就是把其他所有的模块都断开,单独调试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