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847Q10的EUSART模块,有发送和接收,但是接收的数据...

楼主(2021-12-23):
晶振为16M
void init1(void)
{
    RX1PPS = 0x17;   //RC7->EUSART1:RX1;
    RC6PPS = 0x09;   //RC6->EUSART1:TX1;
    RC1STAbits.SPEN = 1;    // 串口使能
    TRISCbits.TRISC0 = 0;
    TRISCbits.TRISC7 = 1;    // 异步串行接收数据输入
    TRISCbits.TRISC6 = 0;// 异步和同步主模式,TRISC<6> 零(= 0)
    ANSELC=0x00;
    // TXSTA1:发送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TX1STAbits.SYNC = 0;    // 异步模式
    TX1STAbits.TX9 = 0;     // 选择8 位发送
    TX1STAbits.TXEN = 0;     // 禁止发送
    TX1STAbits.BRGH = 1;     // 高速
    TX1STAbits.TXEN = 1; // 使能发送

    // RCSTA1:接收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RC1STAbits.RX9 = 0; // 选择8 位接收

    // BAUDCON1:波特率控制寄存器
    BAUDCON1bits.BRG16 = 1; // 16位波特率发生器??SPBRGHx 和SPBRGx
    SP1BRGH =0x01;
    SP1BRGL =0xa0;
    // 外设中断允许寄存器1
    RC1IE = 1; // 允许EUSART 接收中断

    RC1STAbits.CREN = 1; // 使能接收器
    INTCONbits.GIE = INTCONbits.PEIE = 1; // 中断控制寄存器

}

网友A:
和MCC产生的代码对比一下?

楼主(点评):
MCC生成的代码,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B:
官方应该有例程,是否可以跑下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应该有例程,是否可以跑下看看结果

没找到有关例程

网友B:
官网有这个例程,我前阵子找Q84例程时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