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L对象图和类图关系解析

楼主(2021-12-23):
UML共有九种视图,它们之间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这里就向大家介绍一下UML对象图和UML类之间的联系,希望通过本文的学习你对UML的图形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

本节向大家介绍一下UML图中UML类图和UML对象图的关系,主要有依赖关系,实现关系和泛化关系等,相信通过本节的介绍你对UML图中图形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了解。

UML类图和UML对象图(对象是类的实例,那么对象图就是类图的一个实例,类图类名下面无下划线,而对象图是有的):

楼主:
一、依赖关系(Dependence):假设A类的变化引起了B类的变化,则说名B类依赖于A类。

依赖关系有如下三种情况:

1、A类是B类的一个成员变量;

2、A类是B类方法当中的一个参数;

3、A类向B类发送消息,从而影响B类发生变化;

使用带箭头的虚线表示

楼主:
二、泛化关系(Generalization):UML对象图和类图的泛化关系A是B和C的父类,B,C具有公共类(父类)A,说明A是B,C的一般化(概括,也称泛化)

在UML当中,对泛化关系有三个要求:

1、子类与父类应该完全一致,父类所具有的属性、操作,子类应该都有;

2、子类中除了与父类一致的信息以外,还包括额外的信息;

3、可以使用父类的实例的地方,也可以使用子类的实例;

使用带空心三角形的实线表示

楼主:
三、关联关系(Association):类之间的联系,如篮球队员与球队之间的关联(下图所示)。其中,关联两边的"employee"和“employer”标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数字表示两者的关系的限制,是关联两者之间的多重性。通常有“*”(表示所有,不限),“1”(表示有且仅有一个),“0...”(表示0个或者多个),“0,1”(表示0个或者一个),“n...m”(表示n到m个都可以),“m...*”(表示至少m个)。

在关联中有一种叫“限定关联”,还有一种谓之自身关联。另外,对象之间的关联就没那么复杂,只是将类的关联实例化而已。

使用带数字的实线表示

楼主:
四、聚合关系(Aggregation):UML对象图和类图的聚合关系表示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与部分可以分开

如:电话机包括一个话筒

电脑包括键盘、显示器,一台电脑可以和多个键盘、多个显示器搭配,确定键盘和显示器是可以和主机分开的,主机可以选择其他的键盘、显示器组成电脑;

使用带空心菱形的实线来表示

楼主:
五、组合关系(Composition):UML对象图和类图的组合关系也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整体与部分不可以分开

如:公司和部门,部门是部分,公司是整体,公司A的财务部不可能和公司B的财务部对换,就是说,公司A不能和自己的财务部分开;人与人的心脏

使用带实心菱形的实线来表示

楼主:
六、实现关系(Implementation):是用来规定接口和实线接口的类或者构建结构的关系,接口是操作的集合,而这些操作就用于规定类或者构建的一种服务。

使用带空心三角形的虚线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