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在使用IO输出后切换成输入读取电平出现异常

楼主(2021-12-23):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遇到,现在使用IO输出后,在切换成输入后会出现异常,通过调试监控,有些变量会被改变。

如果使用开漏输出,不切换方向读取IO电平,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再请问下,HC32L136可以使用开漏,外部上拉去输出电平,以及读取外部电平吗?可靠吗?

网友A:
你描述的问题好像跟硬件关系不大,直觉是代码飞了,应该查一下堆栈。

网友B:
栈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