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5開發板-開發方式建議

楼主(2021-12-23):
年尾撿到了塊舊的N32905開發板

NHS-55FA93-1-IN-1D13 + NHS-55FA93-1-IN-1M13

想要學習一下

想問

用Nu-Link Mini + keil 可以開發嗎? 我沒有JTAG

另外,上電試了一下,LCM什麼畫面也沒有,按reset鍵 LCM會亮一下,這樣板子是正常的嗎? 還是已經壞了才被丟了的?

网友A(2022-12-09):
这个应该不可以吧,内核是ARM926的

网友B:
你去官网找一份资料,看看是否有相关开发方式吧

网友C:
我记得这芯片是可以支持linux的,你可以按照linux的方式开发

网友D:
上电没有状态么?估计是里面没有程序吧

网友E: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之类的,也许电路没啥问题呢

网友F:
挺好的运气啊,这开发板都能捡得到

网友G:
这个内核好像不支持keil,但是支持linux

网友H:
你搭建一下linux的开发环境吧,烧个镜像啥的进去试试

网友I:
我记得这种都不需要仿真器的吧,就烧录镜像,使用FTP就行

网友J:
你先找找资料才好,不然真的开发不起来,而且这个应该有TF卡,支持TF卡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