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如何下载980image到DDR中

楼主(2021-12-23):
刚入手一个新塘的NUC980 IOT开发板,使用nuwriter 下载BSP包带的image到DDR中,执行地址入口=0x8000,可以看到内核启动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地址入口设为=0x8000?
使用不同的地址入口试验了一下,都是失败的,特此请教。

网友A:
uboot目录下 u-boot.cfg文件里 #define CONFIG_SYS_LOAD_ADDR 0x8000 宏 可以自行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boot目录下 u-boot.cfg文件里 #define CONFIG_SYS_LOAD_ADDR 0x8000 宏 可以自行修改

查看uboot目录下 u-boot.cfg文件里 #define CONFIG_SYS_LOAD_ADDR 0xE00000
并未看到 0x8000 的字样?
另外,如果自行修改这个地址,有什么规定范围?

网友C:
整个文件大概多大啊

网友D:
这个是不是需要专用的存储器啊

网友E:
如果地址出错了如何修正呢

网友F:
最大的支持多少啊

网友G:
如果超出范围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