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的内核配置问题

楼主(2021-12-23):
使用nuc 980的一个问题,学习视频教学中看到下列两种配置内核方法
make  menuconfig
make linux-menuconfig
这两种用法有什么不同?我看到后者的项目比前者多得多,不知道该用哪个去配置

网友A:
假设 ${BR2}为Buildroot所在的根目录

(1) 在 ${BR2}下执行: make menuconfig  表示“配置Buildroot自身”,常见的设置包含“根文件系统”,“编译器”,“内核”,“U-Boot"
(2) 在 ${BR2}下执行:make linux-menuconfig 表示通过Buildroot调出”内核配置画面“,配置的是内核而不是Buildroot,
     同样在 ${BR2}下执行make uboot-menuconfig 配置的是U-Boot
     还可以 make <package>-menuconfig,   这里的<package>可以换成 linux, uboot, openssh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