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把RGBx888换成RGB565

楼主(2021-12-23):
如何把RGBx888换成RGB565:

网友A:
就RGB888->RGB565而言:其转换的具体思路如下:(注:只代表个人的方法)
1.取RGB888中第一个字节的高5位作为转换后的RGB565的第二个字节的高5位
2.取RGB888中第二个字节的高3位作为转换后的RGB565第二个字节的低3位
3.取RGB888中第二个字节的第4--6位,作为转换后的RGB565第一个字节的高3位
4.取RGB888中第二个字节的第三个字节的高5位作为转换后的RGB565第一个字节的低5位
就RGB565->RGB888而言:
RGB565的存储方式为:
R4 R3 R2 R1 R0 G5 G4 G3 G2 G1 G0 B4 B3 B2 B1 B0
1.取RGB565第一个字节中低5位作为RGB888的高5位
2.取RGB565第二个字节中的低3位,将其左移5位,作为RGB888第二个字节的高5位
3.取RGB565第一个字节的高3位将其右移3位,作为RGB888第二个字节的4--6位
4.取RGB565第二个字节中的高5位作为RGB888第三个字节。

网友B:
是芯片的配置流程,不是格式转换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两种接口啊

网友D:
两种不同的连接方式吧

网友E:
最常用的是哪一种呢

网友F:
不涉及硬件连接更改

网友G:
这两种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呢

网友H:
可以通过算法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