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导通,G极需要加电阻限流吗?

楼主(2021-12-23):
这是我在百度上找的 可控硅控制电路,
我很疑惑图中 BT6可控硅的控制G 经过光耦可控硅3201从220-L火线取电,上面不用加电阻吗? 如果不加 G极电流不会过大烧坏BT6吗?

我的理解是,电压220V 减去 G极->T 压降 除以 限流电阻 ≈ 规格书指导饱和电流
如果没有电阻,应该会G电流过大 烧坏?

网友A:
不太了解,我觉得最好加上以防万一.
不加电阻可能是因为某些光耦有过零检测功能,在电压很低时它才导通.

网友B:
可控硅导通了,G上就没有电流了。

楼主(点评):
没有电流,是指主动控制关闭Q7 还是可控硅自行没有电流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只要一触发,可控硅就导通了,相当于短路了,G上就不可能再有电流了。 另外,光耦本身也限制了G上最大电流的大小。

网友C:
加一个自恢复。鬼知道负载会出啥状况

网友D:
可控硅芯片门级有它承受电流能力的限制,只要不超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先查查你光耦的特性吧

驱动应该是一系列窄脉冲,驱动完成以后SCR自己就可以维持导通了,门级信号就不需要了

网友E:
驱动可能只是一个触发信号,不会常时间导通!

网友F:
查不到cosmo3201的任何资料,楼主还是把型号搞清楚吧。

另外,常用的MOC30xx系列触发可控硅光耦,本身可以不外加可控硅,自己当一个光控可控硅来用,负载功率不超过20W即可,楼上那么多幻想只有一系列窄脉冲或者触发信号的小白们就别瞎扯了,只要正向发光管点亮,门极一直都有的。

网友G:
实际可加电阻,

网友H:
可以加一个150欧--300欧/1W的电阻。

网友I:

原理上不需要,实际应用为了安全期间,例如防止浪涌、干扰、误触发等,需要加150-300左右。搜索
复制

网友B:
@饭蛋云清 :G只要一触发,可控硅就持续导通了,相当于一个短路了,G上就不能获得电压,也不可能再有电流了。 另外,光耦本身也限制了G上最大电流的大小。

网友J:

实际应用加150-300左右电阻更安全

网友K(2022-01-28):

所有回答,似是而非的!准确地说,3201的内部LED压降是1.4V,  (红色)D19指示LED的压降是1.4V,三极管的压降是0.7V,总压降是3.5V。假设P2.2是5.0V输出,摊到电阻R29的压降是1.5V。一般3201的电流为10mA,就可以良好导通。所以,电阻R29的阻值是1.5V/10mA=150Ω!绝大多数情况下,2mA即可导通,我们取10mA已经富足。R29为150Ω是理想值。短时间能够激发,长时间导通不会过热(I^2 x R)。

网友L(2022-05-05):

在实际应用中,我是加15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