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hub大全,旺玖PROLIFIC、PL2586、MA8601,和芯润德SL2.2A、SL2.2S...

楼主(2021-12-23):
USBhub大全,旺玖PROLIFIC、PL2586、MA8601,和芯润德SL2.2A、SL2.2S,替换汤铭的FE1.1、FE1.1S、FE8.1、FE2.1、FE4.1创惟GL850\GL852

      国产首颗hub芯片旺玖(PROLIFIC)PL2586(工业级),MA8601(消费级),和芯润德SL2.2A,SL2.2S,完美替换汤铭的FE1.1,FE1.1S,FE8.1,FE2.1,FE4.1替换创维GL850\GL852,主要用于:USB集线器USB扩展等等,国产直接替换,各种hub解决方案,解决市场缺货的问题。
      集线器的英文称为"Hub"。"Hub"是"中心"的意思,集线器的主要功能是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再生整形放大,以扩大网络VX131@1674!同号0722的传输距离,同时把所有节点集中在以它为中心的节点上。它工作于OSI(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型)参考模型第一层,即"物理层"。集线器与网卡、网线等传输介质一样,属于局域网中的基础设备,采用CSMA/CD(即带冲突检测的载波监听多路访问技术)介质访问控制机制。集线器每个接口简单的收发比特,收到1就转发1,收到0就转发0,不进行碰撞检测。
      集线器(hub)属于纯硬件网络底层设备,基本上不具有类似于交换机的"智能**"能力和"学习"能力。它也不具备交换机所具有的MAC地址表,所以它发送数据时都是没有针对性的,而是采用广播方式发送。也就是说当它要向某节点发送数据时,不是直接把数据发送到目的节点,而是把数据包发送到与集线器相连的所有节点,如图所示,简单明了。
      HUB是一个多端口的转发器,当以HUB为中心设备时,网络中某条线路产生了故障,并不影响其它线路的工作。所以HUB在局域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大多数的时候它用在星型与树型网络拓扑结构中,以RJ45接口与各主机相连(也有BNC接口),HUB按照不同的说法有很多种类。
     USB Hub,指的是一种可以将一个USB接口扩展为多个,并可以使这些接口同时使用的装置。USB HUB根据所属USB协议可分为USB2.0 HUB、USB3.0 HUB与USB3.1 HUB。

PL2586介绍   1. Description
          The PL2586 is a high performance solution for USB 2.0 High Speed 4-port hub controller with fully compliant with Universal Serial Bus Specification 2.0. The controller inherits advanced serial interface technology to consume the least power when 4 DS (downstream) ports function simultaneously.
        The PL2586 is an innovation that integrates function to comply with USB-IF “Battery Charging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2”, which supports fast charging function for portable devices. This feature turns PL2586 into a USB Charging Hub for “Universal Charging Solution”, (UCS) compliant battery based portable devices, promoted by GSMA. The dedicate port in PL2586 can handle the charging request when B.C. compliant portable device is detected on the downstream port. And, after the handshake has been completed, PL2586 allows portable devices to draw up to 900mA (High speed); 1.5A (Low/Full speed) from charging downstream ports (CDP) or 1.5A from dedicated charging port (DCP).
          PL2586 adapt Single Transaction Translator (STT) and Ganged power management to achieve costeffective purpose. Users can also implement multiple Hub configuration options through external EEPROM.
          PL2586 supports QFN24 and SSOP28 packages targeting mainstream stand-alone 4 ports Hub market.

  • 和芯润德SL2.2S

      SL2.2s 是一颗高集成度,高性能,低功耗的 USB2.0 集线器主控芯片;该芯片
采用 STT 技术,单电源供电方式,芯片供电电压为 5v, 内部集成 5V 转 3.3V,只需
在外部电源添加滤波电容;芯片自带复位电路,低功耗技术让他更加出众。

     1.完美支持 USB2.0 高速(480MHz),USB2.0 全速(12MHz),和低速模式(1.5MHz)。
     2.SL2.2s外部连接12M晶体振荡器。
     3.集成 12MHz-to-480MHz PPL(Phase Lock Loop) 。
     4.采用 Single Transaction Translator (STT)技术,是*TT 系列中最具成本和效率方案。
     5.支持自供电到总线供电的自动枚举切换 。
     6.支持使用外部 EEPROM 自定义 VID\PID 信息。
     7.支持 5 个指示灯及单个指示灯的选择。

3.和芯润德SL2.1A
      SL2.1A 是一颗高集成度,高性能,低功耗的 USB2.0 集线器主控芯片;该芯片采用 STT 技术,单电源供电方式,芯片供电电压为 5v, 内部集成 5V 转 3.3V,只需在外部电源添加滤波电容;芯片自带复位电路,低功耗技术让他更加出众.

      1.完美支持 USB2.0 高速(480MHz),USB2.0 全速(12MHz),和低速模式(1.5MHz)
      2.SL2.1A外部使用12M晶体振荡器
      3.集成 12MHz-to-480MHz PPL(Phase Lock Loop)
      4.采用Single Transaction Translator (STT)技术,是*TT系列中最具成本和效率方案
      5.支持自供电到总线供电的自动枚举切换
      6.SL2.1A 支持标准的 BC1.2 充电协议。

4.旺久MA8601

1. Description
   The MA8601 is a high performance solution for USB 2.0 High Speed 4-port hub controller that is fully compliant with Universal Serial Bus Specification 2.0. The MA8601 inherits advanced serial interface technology to consume the least power when 4 DS (downstream) ports functionsimultaneously
   The MA8601 adapts Single Transaction Translator (STT) and Ganged power management to achieve cost effective solution. Users can also implement multiple Hub configuration options through external EEPROM*.
   The MA8601 supports SSOP28/SSOP16 package targeting the mainstream standalone 4 ports Hub market
其他完整学习资料和规格书都在我的附件里,希望大家可以相互学习,有错误方面还请大家指正,提供的这些关于hub的资料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hub芯片,了解hub,有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私信我,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