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B1VE Flash操作

楼主(2021-12-23):
请问各位,大家有没使用过STM32G0B1VET6?
我这边在操作Flash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HardFault,请问下,使用这款芯片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问题原因很多。比如你要刷的flash不是空闲的地址,可能是你的程序占用的flash地址。或者数据太大溢出。

网友B:
还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地址对齐问题;
电源稳定问题;

网友C:
  同意,g0系列如不留意,对option字节写操作,会使芯片变砖!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请问下,使用这颗片子的时候,如果遇到ECC错误,进入了NMI中断,那么该如何处理呢?在NMI中断里,将这个bit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