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9.10无法激活啊?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12-23):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居然都出到9 了。。。。貌似很久没更新过版本了

网友B:
  我试了一下IAR9.0,好像是不好用,能编译,就是好多功能坏了,我这边查找功能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IAR9.0,好像是不好用,能编译,就是好多功能坏了,我这边查找功能都用不了! ...

8.50.9 怎么样?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7.10和8.32这两个版本,有些芯片像stm32H7B0等比较新的芯片这些版本不支持,要打补丁,但是好像和谐的版本不支持升级打补丁!

网友C:
网上有和谐文件和方法,先和谐,再打补丁文件-licpatcher64a.exe,实测可以用
分别在安装目录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9.0\arm\bin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9.0\arm\bin\jet\bin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9.0\common\bin
动行一次就可以. , 当然还要配合那个1.4的生成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和谐文件和方法,先和谐,再打补丁文件-licpatcher64a.exe,实测可以用
分别在安装目录
\IAR Systems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