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助!433M遥控器通讯板载天线如何画?

楼主(2021-12-23):
一个项目遥控器需要用到433M无线通讯,因为遥控器空间小,想要花板载天线,距离有个十几米就差不多够用了,但关于这方面没有研究过,就自己摸索了下画了几个板子,遇到了一些问题:1.第一个板子不用天线,在近距离也能通讯;
2.第二个板子和第三个板子自己随便画了点曲线,网上说画1/4波长、17cm,但是没说形状要怎么画,我的板子面积小也画不下这么长,而且我也不求能传多远,十几米就足够了,随意自己随便饶了绕,但是连通讯都通讯不上了,程序没问题,把芯片引脚接到别的板子上的天线就可以使用。找了下原因,还是天线的原因,把天线割断,就可以通讯,不过距离大概在5米左右,焊一根线上去,最多也就10米左右。所以不明白加上板载天线为什么连通讯都办不到了?
下面上图:
蓝色的是不能用的天线,然后借用了红色天线的板子可以发射信号,红色的这一版也是随便绕的。
懂的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加了天线还不如不加,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样做。因电源3.7v,就直接用普诚PT4450系列即可,天线沿板边绕。按键能铺地最好。 ...

天线周围不是最好不覆铜吗?天线这样在板子中心绕是不是就会导致信号出不去?

网友B:
你得把天线沿着板边走线。远离一切金属。最多拐弯90°。别连续左拐或者连续右拐。
那些弯弯绕部分可以内卷靠近金属(注意干扰其他信号)。弯弯绕没辐射作用,仅提高辐射效率。

大佬有个参考图吗,每什么经验,光看文字太抽象了,做过几次板子了都不行

网友C:
最好是用个天线的仿真软件跑一下啦. 原则就是尽量附近比较开阔没其他东西,显然你的不符合.你将元件挪一边,留下位置给天线.

e21
@Charesles :很多年没搞过天线了,以前用的是HFSS和CST.
天线还有什么仿真软件吗,没用过,可以推荐一下吗?感谢!

网友B:
示意图。红色是天线,尽量远离金属(绿色部分),弯弯绕可以靠近金属。天线仅拐弯90°。另外,天线末梢可以保留一个电容接地位置,有可能提高天线效率,去蒙不同电容值,找一个最好的测试结果焊上。我估计你没用能力做阻抗匹配,故出此下策。许多天线公司也是这样走江湖的。

xch
补充:为了抗静电,天线对地应当加一个合适的电感提供直流回路。

楼主:
file:///C:/Users/15592/Desktop按绿色线这样画天线可以吗,背面的按键焊盘和导线应该不影响吧,拐弯处用弧度好还是90°好呢?我在天线末端接了个电容,是这样吗,改变不同的容值去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意图。红色是天线,尽量远离金属(绿色部分),弯弯绕可以靠近金属。天线仅拐弯90°。另外,天线末梢可以 ...

file:///C:/Users/15592/Desktop按绿色线这样画天线可以吗,背面的按键焊盘和导线应该不影响吧,拐弯处用弧度好还是90°好呢?我在天线末端接了个电容,是这样吗,改变不同的容值去测试看看。

xch
不对

网友D:
能用就奇怪了  要诀就三个字: 粗 长 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绿色线这样画天线可以吗,背面的按键焊盘和导线应该不影响吧,拐弯处用弧度好还是90°好呢?我在天线末 ...

你这PCB 不完整。请把整块板截图上来。 PCB下半截部分已经没救了,也许上半截看不到的地方还有救

网友E:
1、画一条线宽1.0~1.2mm左右的长线,尽量沿着板子的边缘走线。
2、尽可能避开各种金属物件(比如螺丝)、大片的铜皮(比如覆铜)。
3、不要走蛇形线,就拉直线好了。遇到某些地方(譬如过孔焊盘)的阻碍,没法走1.0mm线宽,则适当缩小到0.8mm也没关系,穿过去之后再回复到1.0mm,继续走。
4、天线末端留一个接地电容,天线起端留阻抗匹配电路,留一对信号测试焊点,以方便后续调试(不留也行,调试时刮开铜皮上锡也可)。

大致就这么几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PCB 不完整。请把整块板截图上来。 PCB下半截部分已经没救了,也许上半截看不到的地方还有救 ...

上面也没什么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就奇怪了  要诀就三个字: 粗 长 直

意思是不拐弯嘛? 我看网上别人画的天线都有拐弯的,我还以为必须要拐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也没什么地方了。。。

真是没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也没什么地方了。。。

死马当做活马医。按照绿色走会好一点点

xch
@Charesles :会影响一点。
下面那一块会放纽扣电池,天线会影响吗

网友F:
原则上433这波长不适合做板载天线,但如果你要做,就接受了低效率、短距离的结果。
所以,板载433最重要的是C3的作用,有它使得你加天线成为可能。
这也决定了你可以采用类似螺线天线的PCB结构,只要不是直线就可以,当然周围最好不要覆铜,
并且天线意外的电路贴别是地线要尽量覆铜,以增加整体的稳定性。

网友G:
用2.4G,天线焊一根一两厘米的导线,香得很

网友H:
你这天线太随意了吧

网友I:
天线远离其他走线,远离地,小板子就靠板边,, 这时候天线的长度已经是次要的, 远离地才是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