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PIC18F67K90-I/PT 和 PIC18F67K90-I/PTRSL区别

楼主(2021-12-23):
现有热水器客户情况如下:

原型号:PIC18F67K90-I/PT 现考虑型号:PIC18F67K90-I/PTRSL

这两个型号具体是什么?是否会对产品软硬件有影响?

网友A:
数据手册最后一页有说明

楼主:
是有看到硅版本A3.但是不确定是对产品基本材料或者性能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最后一页有说明

是有看到有说明硅版本A3。但是不确定是否对产品材质或者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估计厂家不会告知用户硅片做了那些修改,或许只是提高了工艺水平,比如使用几个纳米技术了(随便举例噢)。热水器的运行环境没有特殊要求,使用不会有问题,当然例行试验还是要有的。

楼主(2022-02-18):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最后一页有说明

升级版RSL硅版本是A3,但是不知道未升级版的硅版本是多少?因此无法根据勘误表确认两者之间到底是有哪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