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各种周期性的波形变换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方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12-27):
@king5555 对这个问题,坛友有什么建议和方法吗?

网友A:
2个比较器,一个处理正脉冲,一个处理负脉冲?

网友A:
或者经电容隔直,比较器的-输入端接脉冲,静态电平偏置到电源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经电容隔直,比较器的-输入端接脉冲,静态电平偏置到电源的一半

能提供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一下原理图吗?

曾经有产品用到类似的电路,输入的脉冲,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都有可能,幅值不定,可能有直流电平,可能是交流信号,频率范围较广,所以琢磨过一阵类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