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备接口实例(迭代)

楼主(2021-12-24):
一个设备接口实例
这是之前给的一个接口的实例。
后续进行了迭代开发,陆续在楼下更新@qin552011373

楼主:
接口的定义:

simple.h

#ifndef __SAMPLE_H__
#define __SAMPLE_H__

#include "k_list.h"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void *)0)
#endif

typedef struct {
        int (*on_info_recv)(void *);
        int (*sample)(void *);
}sample_methods_t;

typedef struct {
        char *name;
        struct list_head dev_node;
        sample_methods_t* methods;
        void *pdev;
}sample_interface_t;

int register_sampler(sample_interface_t *devi);
int run_sample(void);

  19. #endif

楼主:
注册和运行:
simple.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ample.h"
#include "os_depend.h"

struct list_head g_samplers;

int register_sampler(sample_interface_t *dev)
{
        if(dev == NULL) {
                printf("%d: devi is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if(dev->name == NULL || dev->methods == NULL) {
                printf("%d: name or methods or method is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ENTER_CRITICAL();
        list_add(&dev->dev_node,&g_samplers);
        EXIT_CRITICAL();

        return 0;
}

int run_sample(void)
{
        sample_interface_t *pos;
        list_for_each_entry(pos,&g_samplers,dev_node) {
                if(pos->methods->sample != NULL) {
                        pos->methods->sample(pos->pdev);
                }
        }

        return 0;
}

楼主:
接口的实现之485:头文件:simple_485.h

#ifndef __SAMPLE_485_H__
#define __SAMPLE_485_H__

#include "k_list.h"

typedef struct {
        char *name;
        struct list_head node;
}sample_485_t;

int sample_485_init(void);

  9. #endif

楼主:
接口的实现之485:simple_485.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ample.h"
#include "sample_485.h"
#include "os_depend.h"

static int sample_485(void *param)
{
        sample_485_t *dev485;
        if(param ==NULL){
                printf("%d: param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list_for_each_entry(dev485,(struct list_head *)param,node) {

        }

        return 0;
}

static int on_485_recv(void *param)
{
        if(param ==NULL){
                printf("%d: param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return 0;
}

sample_methods_t sample_485_methords = {
        .sample = sample_485,
        .on_info_recv = on_485_recv
};

sample_485_t g_sampler_485;

static struct list_head dev_485_head;

sample_interface_t dev_485 = {
        .name = "485",
        .pdev = &dev_485_head,
        .methods = &sample_485_methords
};

int sample_485_init(void)
{
        INIT_LIST_HEAD(&dev_485_head);

        int ret = register_sampler(&dev_485);

        return ret;
}

int add_485_sample_dev(struct list_head *node)
{
        ENTER_CRITICAL();
        list_add(node,&dev_485_head);
        EXIT_CRITICAL();
        return 0;
}

楼主:
接口的实现之can:头文件:simple_can.h

#ifndef __SAMPLE_CAN_H__
#define __SAMPLE_CAN_H__

#include "k_lis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CAN_MODE_INIT_FUN)(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unsigned short,unsigned char);
typedef int (*CAN_RECV_MSG)(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

typedef struct {
        char *name;
        unsigned char tsjw;
        unsigned char tbs2;
        unsigned char tbs1;
        unsigned short brp;
        unsigned char mode;
        CAN_MODE_INIT_FUN init;
        CAN_RECV_MSG recv_msg;
        struct list_head node;
}sample_can_t;

int sample_can_init(unsigned char);

#endif

楼主:
接口的实现之can:simple_can.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ample.h"
#include "sample_can.h"
#include "Device_info.h"
#include "os_depend.h"

extern ConfigCan_Info_t        CAN_Info;

static int sample_can(void *param)
{
        sample_can_t *can;
        if(param ==NULL){
                printf("%d: param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list_for_each_entry(can,(struct list_head *)param,node) {
                if(can->recv_msg!= NULL) {
                        //printf("+++++++++ name:%s\n",can->name);
                        //pos->init(pos->tsjw,pos->tbs2,pos->tbs1,pos->brp,pos->mode);
                }
        }

        return 0;
}

static int on_can_recv(void *param)
{
        if(param ==NULL){
                printf("%d: param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return 0;
}

sample_methods_t sample_can_methords = {
        .sample = sample_can,
        .on_info_recv = on_can_recv
};

static struct list_head dev_can_head;

int add_can_sample_dev(struct list_head *node)
{
        ENTER_CRITICAL();
        list_add(node,&dev_can_head);
        EXIT_CRITICAL();
        return 0;
}

sample_can_t g_sampler_can1 = {
        .name = "can1",
        .tsjw = CAN_SJW_1tq,
        .tbs2 = CAN_BS2_3tq,
        .tbs1 = CAN_BS1_10tq,
        .brp  = 12,
        .mode = CAN_Mode_Normal,
        .init = CAN1_Mode_Init,
        .recv_msg = CAN1_Receive_Msg_Ex
};
sample_can_t g_sampler_can2 = {
        .name = "can2",
        .tsjw = CAN_SJW_1tq,
        .tbs2 = CAN_BS2_3tq,
        .tbs1 = CAN_BS1_10tq,
        .brp  = 12,            //CAN1初始化成功 波特率为 250K
        .mode = CAN_Mode_Normal,
        .init = CAN2_Mode_Init,
        .recv_msg = CAN2_Receive_Msg_Ex
};

static int sample_can_start(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
                case 0x00: //默认不开启can
                        printf("\r\nCAN不初始化\r\n");
                        break;
                case 0x01: //开启can1
                        add_can_sample_dev(&g_sampler_can1.node);
                        break;
                case 0x02: //开启can2
                        add_can_sample_dev(&g_sampler_can2.node);
                        break;
                case 0x03: //开启can3
                        add_can_sample_dev(&g_sampler_can1.node);
                        add_can_sample_dev(&g_sampler_can2.node);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static sample_interface_t dev_can = {
                .name = "can",
                .pdev = &dev_can_head,
                .methods = &sample_can_methords
        };

int sample_can_init(unsigned char channel)
{

        INIT_LIST_HEAD(&dev_can_head);

        sample_can_t *pos;

        sample_can_start(channel);

        list_for_each_entry(pos,&dev_can_head,node) {
                if(pos->init != NULL) {
                        printf("+++++++ can init:init:0x%x  pos->tsjw:%d\n",pos->init,pos->tsjw);
                        pos->init(pos->tsjw,pos->tbs2,pos->tbs1,pos->brp,pos->mode);
                }
        }

        int ret = register_sampler(&dev_can);

        return ret;
}

楼主:
更新完毕,欢迎关注,@qin552011373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请给个原创和编辑推荐,以上内容包括代码都是原创

网友A:
代码这样子写的话,太清晰了,搞起来好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这样子写的话,太清晰了,搞起来好舒服

多谢鼓励

网友A:
可以考虑有时间就来分享给我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有时间就来分享给我学习下

想要分享什么?

网友A:
这些接口就很值得学习啊,其他没有炫出来就不清楚了

有啥学习,就加了些函数指针,加了层回调,等你忙的时候,有BUG的时候,恨不得直接调用那函数看结果, 这些花样是有时间,有闲功夫慢慢折腾看的

网友B:
好多次我写项目涉及到LCD 时候都想 做前后台,前台画界面,注册事件(按键,信号,IO),然后后台处理回调,但是写着写着,就开始骂自己SB了
单片机这玩意 本来就是简单易用为主,搞些这应用 ,把本来可以写简单的程序 ,多占用了几KB ROM.
就像ST写的USB库样,本来 就是 几十行代码搞定的,经过ST的层层封装 整个几千行代码

编程,简单易用是每个人的追求,但是不能把简陋当简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次我写项目涉及到LCD 时候都想 做前后台,前台画界面,注册事件(按键,信号,IO),然后后台处理回调, ...

有多少单片机系统刚开始就为了”简单易用”的目的,后来越来越不简单易用了,到后来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软件开发是需要花心思的活,今天花的心思是为了明天少花心思。
现在的单片机系统越来越不简单了,特别是平台不如其他系统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