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新唐N9H20 GUI emWin入门指南-2

楼主(2021-12-24):
第三步:使用电阻式触摸屏,我们可以使用tslib,一个为SDK修改的第三方开源库。

楼主:
1、创建widget,我们可以使用windows工具“GUIBuilder”生成一个源文件。
          工具路径:
          Non-OS BSP\N9H20_emWin_NonOS_BSP_20181026\BSP\ThirdParty\emWin\Tool

楼主:
2、打开GUIBuilder,新建File,存为c。通过这个软件,我们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widget。

楼主:
3、执行widget 事件,可以添加代码来利用widget事件,例如初始化、按钮点击、发布和更改文本编辑器的内容数据。
可以在FramewinDLG.c文件中对上诉的功能应用进行修改。

楼主:
第四步:修改显示面板
1、emwin显示,emWin LCDConf.h定义了显示面板的分辨率。

楼主:
在N9H2XTouchPanel.h中修改“XSIZE_PHYS”和“YSIZE_PHYS”以适合需求的LCD面板。

楼主:
2、在LCDConf.c ,我们需要分配帧缓冲区地址,如Sync-type LCD 320x240, RGB565中的帧缓冲区大小为320x240x2=150KB。在LCDConf.c中增加LCD_SetVRAMAddrEx,
在main.c 中修改缓冲区地址。

楼主:
第五步:SDK显示
1、SDK N9H20_display_controller。lib定义了显示设备库。将SDK Vpost库迁移到N9H20如下位置。
如上五个步骤,就完全移植好了新唐N9H20的GUI emwin平台。
同时还可以观看新唐在优酷的方案视频:
3分钟完成质感人机介面- NuMaker emWin N9H20

楼主:
新唐在优酷的方案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wMDc1MzIyOA==.html?spm=a2hzp.8253869.0.0

网友A:
emwin ucgui 是什么关系?

网友B:
ucgui emwin哪一个好

网友C:
来个UCGUI或是emWin教学视频吧

网友D:
来个程序跑ucos+emwin5.16 gui

网友E:
emwin中怎么同时显示两个窗口

网友F:
移植emwin要多大空间

网友G:
能跑emwin吗

网友H:
emwin需要外部ram吗

网友I:
GUI哪个比较好学

网友J:
可以直接使用emWin

网友F:
如何用按键来选中emwin界面中的按键

网友D:
emwin使用GUIBuilder

网友C:
emwin gui库支持2d图形加速吗

网友B:
ucgui与emwin是一家的吗

网友A:
哪个适合初学?

网友I:
emwin模拟器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H:
emwin 中文字库如何显示

网友J:
GUI里面有显示字符串但不填充不覆盖的函数么

网友G:
还有什么GUI简单好用

网友K:
一般卡顿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L:
没有好学不好学的区别 就是一个使用习惯的问题

网友M:
emwin不是有专门的手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