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voton(新唐科技)Nu-Link如何选

楼主(2021-12-24):
Nuvoton(新唐科技)Nu-Link如何选

Nuvoton Nu-Link Debug Adapter是一个基于SWD(串行调试)信号接口的USB调试及烧录器,可应用在Nuvoton NuMicro™ 家族芯片的开发中,根据不同的规格共有3种类型的Nu-Link Debug Adapter,包括Nu-Link-Pro, Nu-Link, 及Nu-Link-Me,通常情况下这三种Nu-Link工具统称为Nu-Link Adapter,可以支持ICP烧录(在电路编程)。

楼主:
3. Nu-Link-Me
简单的调试烧录工具,具有调试以及在线烧录功能,一般是跟NuTiny-SDK工具连在一起,做为客户定制的NuMicro™ 系列产品开发。Nu-Link-Me包括一个USB接口用来连接客户电脑主机,一套显示状态的LED,一个电源切换电阻用来将Nu-Link-Me的工作电压在3.3V和5V间切换(默认是3.3v),一个SWD接口用来连接目标芯片提供调试和编程功能(电压可通过Nu-Link-Me的电源切换电阻调整)。最后列一个简单的表格,可以明显的比较出各个Nu-Link间的差异

网友A:
那种开发板自带的,叫啥

网友B:
有开源原理图吗?

网友C:
开源一个图纸,自己做一个

网友D:
看看新塘的烧录器该如何选择

网友E(2022-02-09):
怎么选,哪个最好?

网友F:
Nu-Link烧录程序吗?

网友G:
Nu-Link-Pro_(NUVOTON(新唐))Nu-Link-Pro中文资料

网友H:
Nu-link如何脱机烧录的具体教程,供大家参考

网友I:
一代的 Nu-Link2-Pro 拥有的仿真功能、ETM 追踪、串行数据分析、USB 转串行通讯网桥、飞快的烧录速度

网友J:
没找到关于脱机下载的方法呢

网友K:
整理的真好;

网友L(2022-04-27):
stlink能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