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大家帮忙看下ADC配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1-12-24):
ADC, ck, se, rc, TI, TE
请大家帮忙看下,我的这个ADC配置是否有问题,我要采集一段采样值逐渐下降的信号。但是目前ADC采样的话是会存在两秒钟采样值相同的结果。while中是简单些的测量,可能比较乱,还请见谅。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10 $
* $Date: 15/06/16 7:23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vert ADC channel 0 in Single mode and print conversion results.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lcd.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ys.h"
#include "clk.h"
#include "LCDLIB.h"
#define LCD_ALPHABET_NUM        7
#define LCD_DIGIT_NUM           4
uint32_t u32Result;
uint32_t times_us=0,time_delay=0;
unsigned int jidi=0,jieguo=0;
unsigned int shuzu[33]={0};
unsigned int resul[3]={0};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cCountI , cCountJ ;
unsigned int k ,n;
unsigned int sum;
unsigned int m;
unsigned char delay_time=0;
volatile uint8_t u8ADF,u8ADF1,u8ADF2;
static unsigned char test=0;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Flag;
    // Get ADC conversion finish interrupt flag
    u32Flag = 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if(u32Flag & ADC_ADF_INT)
        u8ADF = 1;

    ADC_CLR_INT_FLAG(ADC, u32Flag);
}

/*---------------------------------------------------------------------------------------------------------*/
/* Init System Clock                                                                                       */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HCLK source form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CLK_HCLK_CLK_DIVIDER(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HXT, 32KHz LXT and HIRC */
    CLK_EnableXtalRC( CLK_PWRCTL_LXT_EN_Msk | CLK_PWRCTL_HIRC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CLKSTATUS_L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HIRC_STB_Msk);

    CLK_SetCoreClock(1000000);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Enable ADC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APBCLK |= CLK_APBCLK_LCD_EN;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HIRC,CLK_UART_CLK_DIVIDER(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IRC, 0);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LCD_S_Msk;
    CLK->CLKSEL1 |= (0x0 << CLK_CLKSEL1_LCD_S_LXT);//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or 32 KHz crystal clock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4_MFP_Msk|SYS_PA_H_MFP_PA15_MFP_Msk);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4_MFP_UART0_RX|SYS_PA_H_MFP_PA15_MFP_UART0_TX);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Clock Output */
    SYS->PB_H_MFP = (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12_MFP_Msk ) |  SYS_PB_H_MFP_PB12_MFP_CKO;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8_MFP_Msk;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8_MFP_TMR0_EXT;

    /* Set PA.0 multi-function pin for ADC channel 0 */
   SYS->PD_L_MFP = (SYS->PD_L_MFP & ~SYS_PD_L_MFP_PD2_MFP_Msk) | SYS_PD_L_MFP_PD2_MFP_ADC_CH10;

                //SYS->PE_L_MFP = (SYS->PE_L_MFP & ~ SYS_PE_L_MFP_PE0_MFP_Msk ) | SYS_PE_L_MFP_PE0_MFP_GPE0;
    /* Disable PA.0 digital input path */
                SYS->Int_VREFCTL = 0x00000F07;
                 PD->OFFD |= (((1<<1)|(1<<2)) << GP_OFFD_OFFD_Pos);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_Open(UART0, 9600);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times_us=1;
        // 清除中断标志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int32_t main (void)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GPIO_SetMode(PA, BIT3,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E, BIT6,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8,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E, BIT3, GPIO_PMD_OUTPUT);
                        PE3=0;
    // Enable channel 0

                ADC_Open(ADC, ADC_INPUT_MODE_SINGLE_END, ADC_OPERATION_MODE_SINGLE, ADC_CH_10_MASK);
    /* ADC工作在单端single模式,并使能通道0准备采样 */
    // Power on ADC
    ADC_POWER_ON(ADC);

                /* 使用AVDD电压作为参考*/
                 ADC_SET_REF_VOLTAGE(ADC,ADC_REFSEL_INT_VREF);
                /* 使能ADC 中断,转换完成将发生中断*/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初始化Timer0,周期模式,每秒发生一次中断*/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00);
         /* 使能Timer0中断 */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启动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0);
                        PA3=0;
                        PE6=1;
                        PC8=0;

    while(1)
                {
                                if(times_us==1)//每10ms进入一次
                                {
                                        PE6=0;            //LED灭
                                        for(m=250;m>0;m--);//等待硬件开关

                                        u8ADF = 0;
                                        ADC_START_CONV(ADC);
                                        while (u8ADF == 0);
                                        jidi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10);//测出灯灭的ADC值

                                        PE6=1;        //LED亮
                                        for(m=250;m>0;m--);//等待硬件开关

                                        u8ADF = 0;
                                        ADC_START_CONV(ADC);
                                        while (u8ADF == 0);
                                        jieguo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10);                        //灯亮的LED值

                                                if(jieguo>jidi)
                                        {
                                                jieguo=jieguo-jidi;
                                        }
                                        else
                                        {
                                                jieguo=1;
                                        }
                                        shuzu[i]=jieguo;//存储32次的ADC值
                                        PE6=0;
                                        i++;
                                        times_us=0;
                                }

                                        if(i==33)
                                                {
                                                         for(cCountI = 0 ; cCountI < 32 ; cCountI ++)//排序
                                                                 {
                                                                                for(cCountJ = cCountI+1 ; cCountJ < 32 ; cCountJ ++)
                                                                                {
                                                                                                if(shuzu[cCountI] < shuzu[cCountJ] )
                                                                                                {
                                                                                                   k = shuzu[cCountI] ;
                                                                                                   shuzu[cCountI] = shuzu[cCountJ] ;
                                                                                                   shuzu[cCountJ] = k ;
                                                                                                }
                                                                                }
                                                                 }

                                                sum = 0 ;
                                                                 for(cCountI = 4 ; cCountI < 28 ; cCountI++)
                                                                 {
                                                                                 sum += shuzu[cCountI] ;
                                                                 }
                                         sum = (unsigned int)(sum / (24));        //        按照大小排序后,取中间24的数的平均值
                                                                resul[test] =sum;
                                                                 test++;
                                                                 if(test==3)//此时是一秒,输出一次结果
                                                                 {
                                                                        // sum=(unsigned int)(shuzu1[0]+shuzu1[1]+shuzu1[2])/3;
                                                                         printf("%5d",resul[1]);
                                                                         test=0;
                                                                 }
                                                                        i=0;        //次数清零
                                                                        times_us=0;        //时间清零
                                                }
                }
}

网友A(2023-08-04):
用官方的demo基本就不会错

网友B:
这咋看,你把工程压缩出来多好

网友C:
一般就用官方的例子就好了,你这ADC跟他例程讲的也差不多

网友D:
话说,新唐没有那种可视化配置的软件么?

网友E:
这不执行一下,也不知道有没有啥问题,你有啥问题就说,帮你分析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