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局域网的问题

楼主(2021-12-24):
我要搭建nfs,用房东的无线不行,因为房东的无线名字有汉字。
我想买个无线路由器,和开发板笔记本搭建一个局域网。
我在这方面不太懂,我想请问网线是用交叉的还是直连的?谢谢!

网友:
用交叉线,
网线的一头按照T568A,

另外一头按照T568B

网友A:
如果你有交换机,不需要座交叉线,现在的交换机都支持自动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交换机,不需要座交叉线,现在的交换机都支持自动交叉。

我没有交换机

网友A:
路由器就是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就是交换机+。

交换机+什么意思?
感觉路由器的功能更强大的意思。
强大在哪方面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换机+什么意思?
感觉路由器的功能更强大的意思。
强大在哪方面呢?谢谢! ...

你可以了解一下 OSI 7层协议。

OSI的7层从上到下分别是 7 应用层 6 表示层 5 会话层 4 传输层 3 网络层 2 数据链路层 1 物理层 ;其中高层(即7、6、5、4层)定义了应用程序的功能,下面3层(即3、2、1层)主要面向通过网络的端到端,点到点的数据流。
自动交叉Auto MDI-X是第一层也就是物理层PHY的可选功能。现在生产的交换机和路由器默认都有这个功能了(大部分网卡也带这个功能),只有以前最早的Hub才需要做专门的交叉线。

交换机工作在第二层,数据链路层,(三层交换暂不考虑)。
路由器工作在网络层,OSI模型的网络层(第3层)。负责将数据包从一个网络转发到另一个网络的网络设备。家用路由器从原理上讲就是配置了NAT的三层设备,家用路由器的LAN口其实就是相当于交换机即数据链路层。

当然工作在高层的设备必然需要有低层的实现来支撑。
所以交换机也有物理层,而路由器也有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在不使用路由器的路由功能时(比如局域网内部同一网段的设备之间的互相通讯)就是使用的路由器的第二层数据链路层,也就是交换机的功能。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不少,当初上学的时候糊了八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