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芯片锁死了,该怎么板?

楼主(2021-12-24):
在网上找的程序好像把芯片锁死了,软件读不出芯片内容了,求教大佬该怎么办?能强制清空吗?

网友A:
咋操作的啊?是把烧录引脚给复用了么?

网友B:
芯旺微的MCU锁死,你用串口烧录试试呢

网友C:
一般都支持ISP烧录的,如果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D:
问问FAE,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E:
一般可以用恢复出厂设置的方式,也就是ISP模式

网友F:
8位MCU好像可以直接通过串口烧录就行

网友G:
你用串口烧录试试呢?也许就成功了呢

网友H:
你还是找官方的FAE,不然好像不太行

网友I:
芯旺的MCU这么猛么,你咋操作的会把芯片锁死啊

网友J:
搽除芯片都不行吗?

网友K:
我觉得你用串口ISP方式烧录可行,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