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采用RT-Thread Studio搭建N32G43x开发环境-2

楼主(2021-12-24):
采用RT-Thread Studio搭建N32G43x开发环境-2

1、介绍基于前面的移植基础上,
开发环境-1网址:https://bbs.21ic.com/icview-3187236-1-1.html
本次完成了真对N32G43xCL-STB开发板的PIN接口和SPI接口驱动的移植,并通过测试了SPI驱动操作 W25Q80 串行Flash的读写相关过程。
2、PIN接口的完善      针对N32G435CBL7为48脚封装,所以,重新更新drv_gpio.c文件,并且增加新的宏定义
#define N32G43X_PIN_NUMBERS 48 //[48, 64, 100, 144 ]
同时,调整了static const struct pin_index pins[] =内容。详细内容参见板级支持包的文件。

3、SPI接口驱动
本次移植以SPI1为例子,所以,下面的描述均针对SPI1来完成。
1)       首先,SPI1的IO端口初始化
增加SPI的初始化函数,函数中包括:外设时钟控制,IO引脚的配置。
#ifdef BSP_USING_SPI1
    if(SPI1 == SPIx)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SPI1, ENABL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 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SPI_MASTER pins: SCK and MOSI */
        GPIO_InitCtlStruct.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GPIO_InitCtl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CtlStruct.GPIO_Alternate = GPIO_AF0_SPI1;
        GPIO_InitCtlStruct.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CtlStruct);
       /* miso */
        GPIO_InitCtl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CtlStruct.GPIO_Alternate = GPIO_AF0_SPI1;
        GPIO_InitCtl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CtlStruct);
    }
#endif
2)       其次,SPI外设驱动配置
从官方提供的驱动中,幅值drv_spi.cdrv_spi.h两个文件到板级支持包的Libraries/rt_drivers目录中,并修改。

4、SPI接口驱动测试
测试对象为SPI-Flash W25Q80,完成flash的ID读取,扇区擦除,数据写入和数据读出。
1)       硬件连接
2)       软件测试代码
struct N32G43x_SPI_CS spi_cs;
struct rt_spi_device *spi_dev;
// projects\stm32l475_device_sample\applications\spi_sample.c

#define SPI_BUD_NAME       "spi1"
#define SPI_DEVICE_NAME    "spi10"
#define W25Q_FLASH_NAME     "W25Q80"

#define SPI_CS_PIN         14

rt_uint8_t wData[4096] = {"SPI bus write data to W25Q flash."};
rt_uint8_t rData[4096];

struct rt_spi_device spi10_dev;

static int rt_hw_spi_flash_init(void)
{
    spi_cs.GPIO_Pin = SPI_CS_PIN;
    spi_cs.GPIOx = GPIOA;
    rt_pin_mode(spi_cs.GPIO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write(spi_cs.GPIO_Pin, PIN_HIGH);

    if(rt_spi_bus_attach_device(&spi10_dev, SPI_DEVICE_NAME, SPI_BUD_NAME,  (void *)&spi_cs) != RT_EOK)
        return -RT_ERROR;

    return RT_EOK;
}
//INIT_COMPONENT_EXPORT(rt_hw_spi_flash_init);

static void spi_w25q_sample(void)
{
    struct rt_spi_device *spi_dev_w25q = RT_NULL;
    struct rt_spi_message message;
    struct rt_spi_configuration config;

    rt_uint8_t w25q_read_id[4] = {0x90, 0x00, 0x00, 0x00};
    rt_uint8_t w25q_read_data[4] = {0x03, 0x00, 0x10, 0x00};
    rt_uint8_t w25q_write_data[4] = {0x02, 0x00, 0x10, 0x00};
    rt_uint8_t w25q_erase_sector[4] = {0x20, 0x00, 0x10, 0x00};
    rt_uint8_t w25q_write_enable = 0x06;
    rt_uint8_t W25X_ReadStatusReg1 = 0x05;
    rt_uint8_t id[2] = {0};
    rt_uint8_t status = 1;

    spi_dev_w25q = (struct rt_spi_device *)rt_device_find(SPI_DEVICE_NAME);
    if(spi_dev_w25q == RT_NULL){
        rt_kprintf("spi sample run failed! can't find %s device!\n", SPI_DEVICE_NAME);
    }else{
        // config w25q spi
        config.mode = RT_SPI_MASTER | RT_SPI_MODE_3 | RT_SPI_MSB;
        config.data_width = 8;
        config.max_hz = 1 * 1000 * 1000;

        rt_spi_configure(spi_dev_w25q, &config);
        rt_kprintf("spi10 config finish.\n");

        // read w25q id
        rt_spi_send_then_recv(spi_dev_w25q, w25q_read_id, 4, id, 2);
        rt_kprintf("spi10 read w25q ID is:%2X%2X\n", id[0], id[1]);

        // erase sector address 4096
        rt_spi_send(spi_dev_w25q, &w25q_write_enable, 1);
        rt_spi_send(spi_dev_w25q, w25q_erase_sector, 4);
        // wait transfer finish
        while((status & 0x01) == 0x01)
            rt_spi_send_then_recv(spi_dev_w25q, &W25X_ReadStatusReg1, 1, &status, 1);
        rt_kprintf("spi10 erase w25q sector(address:0x1000) success.\n");

        // write data to w25q address 4096
        rt_spi_send(spi_dev_w25q, &w25q_write_enable, 1);

        rt_spi_send_then_send(spi_dev_w25q, w25q_write_data,4, wData,  64);
//        memset(&message , 0, sizeof(message));
//        message.send_buf = wData;
//        message.recv_buf = RT_NULL;
//        message.length = 64;
//        rt_spi_transfer_message(spi_dev_w25q, &message);
        // wait transfer finish
        status = 1;
        while((status & 0x01) == 0x01)
            rt_spi_send_then_recv(spi_dev_w25q, &W25X_ReadStatusReg1, 1, &status, 1);
        rt_kprintf("spi10 write data to w25q(address:0x1000) success.\n");

        // read data from w25q address 4096
        rt_spi_send_then_recv(spi_dev_w25q, w25q_read_data, 4, rData, 64);
        rt_kprintf("spi10 read data from w25q(address:0x1000) is:%s\n", rData);
    }
}

MSH_CMD_EXPORT(spi_w25q_sample, spi w25q80 sample);
5、实测效果
注册了SPI1外设和用来完成flash操作的设备SPI10
执行spi flash操作例程后
通过试验测试,spi驱动已经可以正确的完成flash的操作,spi驱动顺利完成了。
6、板级支持包更新

添加PIN和SPI驱动的板级支持包。

网友A:
大佬,官方的驱动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官方的驱动可以分享一下?

您要的是芯片的官方驱动吗?
N32G43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ZSpseqHs_myLZ3RvnSmfw
提取码:8qo5

感谢大佬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要的是芯片的官方驱动吗?
N32G43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ZSpseqHs_myLZ3RvnSmfw

感谢大佬分享,其实我想问的是这个dri_spi.c和dri_spi.h哪里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其实我想问的是这个dri_spi.c和dri_spi.h哪里复制的

看的很细,很认真

网友B(2022-05-16):
不错,希望论坛能多一些这种实质讲技术的帖子。

网友C:
真的挺不错的,

网友D(2022-08-17):
RT-Thread Studio还是好用一些。

网友E:
RT-Thread Studio编译速度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RT-Thread Studio编译速度快吗

实际测试感受一下

网友F:
可以支持几个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支持几个组件?

这款处理器的flash空间不大,支持的组件个数不可能很多

网友G:
RT-Thread Studio简单多了。

网友H:
RT-Thread Studio都是组件开发,不错。

网友I:
这个芯片是不是可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