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7811的can发送导致系统变慢

楼主(2021-12-24):
芯片选用ac7811,有11个不同周期的can报文外发,在定时器里面调用外发,发现外发打开后,系统变的很慢,很卡,难道ac7811就是这样的性能吗?还是有别的不知道的问题呢?》

网友A:
还有这事?
时序没安排好?

网友B:
用的AC78013。确实感觉到有问题,IO操作慢,同样的IO驱动ILI9341的程序,刷屏比新唐的NUC131慢很多。外部IO中断响应也慢,几百HZ的信号捕捉不到,会丢失,厂家技术解释不了,只是让用PWDT.但是用N76E003,STM8S003这类的芯片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是芯片设计问题还是给的软件包的问题。

网友:
系统变的很慢是怎么个现象,单片机没有很卡这一说吧!

网友C:
竟然还有人用AC78013,我司都半年买不到芯片了,都换芯旺微MCU了。

网友A:
确实有点想不出楼主描述的这个

网友D:
7811没用过,78013同时使用CAN收发(500K)、LIN(19200)、串口printf调试打印、硬件spi(2M)、硬件i2c(两路,一路1M,一路400K)、PWDT捕捉,10路ADC,4路IO中断,16M主频没感觉有压力,就是引脚数少了点,连BOOT0都被我做输出脚了(注意上电时需保持低电平)。不知道啥时候能有64PIN的封装。
78013要想快速操作IO就不要用函数库,直接写寄存器,速度就飞起来了。至于中断,我捕捉nS的信号也没漏过,最好检查自己的中断处理程序是否够精简,这里吐槽一下函数库的一个BUG,就是最后一个IO中断查询函数写错了,永远不会出现中断,需自行修改底层
else if((GPIO_PIN12 <= GPIO_Pin) && (GPIO_Pin < GPIO_PIN15))     /* Pin12~15 */
需修改成
else if((GPIO_PIN12 <= GPIO_Pin) && (GPIO_Pin <= GPIO_PIN15))     /* Pin12~15 */
否则永远检测不到15这个IO的中断。注意有两处都要改

网友B(2022-02-11):
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142704-1-1.html

网友E:
这个是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F:
AC7811的can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G:
用串口输出内部时钟,看看跟时钟有问题吗

网友H:
系统使用了延时了吗

网友I:
在内部判断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是需要响应吗

网友K:
如果能够收到can数据,那就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L:
逻辑没处理好吧

网友M:
SDK问题,只能说杰发的软件一塌糊涂,MCU本身没什么问题。 给你个关键字 MAX_CAN_WAIT_TIMES,自己分析

网友N:
是不是软件逻辑处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