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热风焊台,要预先上锡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2-26):
把手教你使用热风焊台的方法

认识热风焊台

热风焊台是一种常用于电子焊接的手动工具,主要由气泵、线性电路板、气流稳定器、外壳、手柄组件和风枪组成。通过给焊料(通常是指锡丝)供热,使其熔化,从而达到焊接或分开电子元器件的目的。热风焊台外形如图1-24所示。

图1-24 热风焊台

热风焊台焊接实操

在进行焊接操作时,热风焊台的前端网孔通电时不得接触金属导体,否则会导致发热体损坏甚至使人体触电,发生危险。另外,在使用结束后要注意冷却机身,关电后不要迅速拔掉电源,应等待发热管吹出的短暂冷风结束,以免影响热风焊台的使用寿命。

1.使用热风焊台焊接贴片小元器件实操

使用热风焊台焊接贴片小元器件的方法如图1-25所示。

图1-25

图1-25(续)

提示

贴片电阻器的焊接一般不用电烙铁,用电烙铁焊接时,由于两个焊点的焊锡不能同时熔化,可能焊斜。另外,焊第二个焊点时,由于第一个焊点已经焊好,如果下压第二个焊点会损坏电阻或第一个焊点。

提示

拆焊这类电容时,要用两个电烙铁同时加热两个焊点使焊锡熔化,在焊点熔化状态下用烙铁尖向侧面拨动使焊点脱离,然后用镊子取下。

2.热风焊台焊接四面引脚集成电路实操

四面引脚贴片集成电路的焊接方法如图1-26所示。

图1-26

热风焊台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
1. 使用前必须接好地线, 以备泄放静电。
2. 焊台前端网孔不可接触金属导体, 否则会导致发热体损坏甚至使人
体触电。
3. 电源开关打开后一般风力调节在 4-5 档, 温度调节在 4-5 档, 但是
温度和风
力不宜太大, 以免将芯片或部件烧坏。
4. 使用结束后注意冷却机身, 关电后不要迅速拔掉电源, 等待发热管
吹出冷风
即可。
使用方法:
1. 将风枪对准拆焊芯片的上方 2-3CM 处, 沿着芯片周围焊点均匀加
热。
2. 切忌温度和风力不要太大。
吹焊贴片集成:
1. 在芯片的表面涂放适量的助焊剂。
2. 待温度和气流稳定后, 用热风枪对着元器件各排引脚均匀加热
10-20S 后, 待
底部的锡珠完全溶解并用镊子夹住贴片元件, 摇动几下将其取下。
3. 对锡点加锡刮平。
焊接贴片集成:
1. 将元器件各引脚加锡, 将贴片集成放在焊接位置, 用镊子按紧。
2. 用风枪均匀加热, 待锡焊融化后停止加热。
3. 焊接完毕后检查是否存在虚焊或短路现象, 用电烙铁对其补焊并排
除短路点。
热风枪的使用技巧和使用方法
去 CPU
在去 CPU 时把风枪的抢嘴去掉, 热风枪的温度调到 6 热风枪的刻度风
量调到 7-8 实际温度是 280 度-290 度时风枪嘴离 CPU 的的高度是 8CM 左
右自己掌握, 如: 3508 的 CPU, 风枪斜着去吹 CPU 四边尽量把热风吹进
CPU 下面这样就很容易完好无损的吹下 CPU 了! 你是怎么样去 CPU 的也是
这样吗?
主板断线处理方法
主板断线和掉点大多是自己操作不当造成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
诉你, 特别是带胶 CPU 最容易操作不当造成主板下面断线和掉点的, 我自
己那下带胶的 CPU 经验介绍给大家, 热风枪的温度调到 5.5 热风枪的刻度
风量调到 6.5-7实际温度是270度-280度直上直下对CPU 吹大家都知道CPU
的封胶一般受热后就松软了如: 998 的三星的飞利埔的受热后就松软封胶
首先把 CPU 四周的胶加热清净后在去动 CPU, 给 CPU 加热时要均匀让
CPU 下面的锡全部融化时在起 CPU 这样就不会出现断线和掉点的情况
了, 你是否想把封胶带在主板上还是带在 CPU 上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 用
一个扁铲的起子自己做, 就是自己用的制锡板的钢板做材料, 剪 2CM 宽就
在把磨成象刀刃就可以了用专用工具夹好它, 当你把 CPU 下面的锡都融化
了你把你自己做的工具插在CPU 下面你想把封胶带到 CPU 上你就把工具顺
着主板插下去, 你要是想把封胶带到主板上那你就把工具顺着 CPU 下面插
下去就可以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断线和掉点吗, 是因为你在加热是没
有加热匀大部分CPU 下面的锡融化了有一小部分还锡没有完全融化造成的,
大家都注意了把为什么断线和掉点都在主板的某一小片比较多其他主板
大片都没有断线和掉点呀这就是你在使用风枪时没有对CPU 加热均匀造成
的! 哈哈知道为什么了把!
去焊
去或焊塑料排线坐或键盘坐和一些阵铃和去功放一样的主要掌握热
风枪的热度和风量就可以了! 不防你自己试试!
吹焊
吹焊 CPU 是常常会出现短路换新 CPU 或其他 BGA 的 IC 时为什么有时
会出现短路现象吗, 我自己的经验在吹焊 CPU 或其他 BGA 的 IC 时主要是
把主板 BGA 的 IC 位置, 把主板下面清洗净在涂上助焊剂 IC 也一样清洗干
净最主要是要注意 IC 在主板的位置一定要准, 在吹焊 CPU 或其他 BGA 的
IC位置不准吹化锡时 IC会自动定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错位了所以要注意 IC
在主板的位置要准的使用热风枪风量要小温度在 270-280 度有自己来定就
可以了, 在吹焊 IC 是你要注意一点你制锡的锡球大还是小, 锡球大在吹焊
是要注意要 IC 活动范围小一点这样就不容易 IC 下面的锡球滚到一起了造
成短路, IC 的锡球小活动范围大一点还可以, 我不知道你注意这一点吗!
补焊技巧
你知道为什么你接主板断线或掉点时在吹焊上 CPU 成功率这么低吗,
我想你没有找到原因, 我替你找原因的, 大家都知道 M 系列就是 998,
8088CPU 下面断线和掉点比较多的是大家维修中的一大难题, 我自己经验
介绍大家, 接线我想大家都没有问题可是大家知道吗关键不是在接线上是
在焊接上, 你接的很好焊接不好成功率就底, 有的在接线是常常使用一些
胶如: 绿油, 耐热胶, 101, 502 等胶去固定他的使用这些胶固定也是一个
好办法的, 可是这样你的技术也到这里为止了没有提高的念头了哈哈看看
我的一招不知道大家使用吗, 接线不用胶固定就以下焊好 CPU 不管断多少
线和掉多少点哪怕是外飞线也可以一下就搞定了, 大家注意这一点为什么
在接 8088 主板 CPU 位置下面断线和短点在吹焊上 CPU 成功率比较高为什
么 998 主板 CPU 位置下面断线和短点在吹焊上 CPU 成功率比较低我想大家
一定知道了, 因为 8088 主板上有明显的 CPU 白线方框位置的所以就容易
点可是 998 就不容易了因为它没有 CPU 位置的标志呀, 怎么做才能达到焊
接最佳位置呢, 大家都没有注意这一点都是知道大概的位置去吹焊 CPU 你
要知道 CPU 下面是一 接的线和补焊的点呀, 稍微一动你接的线就脱离了
所以位置是主要的! 我最多接了 34 根线部 7 个点用了 2 个小时不用胶固
定一下就搞定了, 我讲讲我的经验, 掉点的先挖出点来在用锡浆添满他,
接线把断线的
地方绝缘漆刮出 1.5CM 长在度锡把线焊好我用的线是最细的漆包线,
在把断线的点窑里添平锡浆这样就接好了开始焊 CPU, 8088CPU 位置好定
的可是 998 的位置就不好定了, 你在那一个没有折下 CPU 的 998 主板看看
它那 CPU 的位置在那里在把你接好线的主板CPU 位置定好呀热风枪的风量
要小温度自己掌握一般在270-280度就可以了, 主板上不要涂助焊剂在CPU
上涂助焊剂(注意在开始接线是要用吸锡线把主板 CPU 位置上的多余的锡
要吸净在接线, 这样就不会出现不平的现象了定位就好定了) 定好位了在
焊接时不要用任何东西去帮 CPU 不让它动在焊接时 CPU 下面的锡融化了有
一点微小的动或不动, CPU 有一点微小你能看出来那成功率就小了你在焊
接时看不出 CPU 动哈哈那你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教你使用热风焊台的方法

多谢 T 叔!原来还要焊锡膏。
但是“网孔”在哪?

网友B:
要这么麻烦的吗?一直都是只给焊盘上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T 叔!原来还要焊锡膏。
但是“网孔”在哪?

网友C:
我是焊盘上锡,直接吹上去

网友D:
买个这个锡膏,针筒的 焊盘上挤点 再焊盘外面也没关系
量多少 自己把控
器件放上去,
热风枪 350-400 吹下
融化 ,镊子推下 回正 OK 搞定

网友E:
上锡膏不是上锡。

网友F:
焊接这个东西是门技术活,需要常练习,才能熟能生巧。

楼主:
我用的是这种,请问它和针筒式的成份不一样吧?我的这种里面好像根本没有锡,热风一吹就没了:

网友D(点评):
这个叫助焊膏 更合适, 加速焊锡融化,防短路,拖焊方便 防引脚粘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种,请问它和针筒式的成份不一样吧?我的这种里面好像根本没有锡,热风一吹就没了: ...

锡膏是伴随着SMT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焊接材料,是由焊锡粉、助焊剂以及其它的表面活性剂、触变剂等加以混合,形成的膏状混合物。

  助焊膏是在焊接过程中起到:“去除氧化物”与“降低被焊接材质表面张力”两个主要作用的膏状化学物质。

  从作用上来说:

  锡膏可以直接进行电子焊连,而助焊膏只是去除表面氧化物和降低材质表面张力。

  从颜色上来讲:

  废锡膏回收锡膏是灰色或浅灰色的,而助焊膏是乳黄色的。

个人认为: 焊锡膏叫焊油或助焊膏较贴切, 也不易与锡膏相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