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MCGS触摸屏四通道数据采集

楼主(2021-12-2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想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然后将数据存储起来,方便查看选择了STM32+MCGS触摸屏。
2.原理图绘制,选择立创的绘图软件,简单方面。用到了ADC采集模块与RS485通讯。

3.PCB的绘制同样采用了立创绘图软件,感觉和AD差不多,但是功能少很多,不过简单的电路板绘制也比较方便,不用单独绘制PCB的封装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总有xiaohanjian给发律师函,公司也不舍得花钱!另外吐槽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就不能搞点牛X的软件吗!!!道阻且长!!

4.样板回来了,开始焊接工作。小公司啥都是自己搞啊!吐槽下老版,不多找点人。

板子焊接完成了,不是很好看,水平有限,焊接瑕疵,上电试验,效果还行,没有电容爆炸 冒烟。
5.写程序了,先写STM32的程序,写控制下IO口 指示灯都没问题,按键也没问题,挺好!

6.先写485通讯程序,写了好久,下面是和屏通讯的主要寄存器区
void Modbus_RegMap(void)
{
        //ÊäÈ뿪¹ØÁ¿¼Ä´æÆ÷Ö¸ÕëÖ¸Ïò
        Modbus_InputIO[0]=(vu32*)&PEin(4);//KEY0     //&PEin(4)£ºÈ¡PE4µÄµØÖ·£¬(vu32*)&PEin(4)½«PE4µØÖ·Ç¿ÖÆת»»Îªuw32ÀàÐ͵ĵØÖ·£¬Modbus_InputIO[0]=(vu32*)&PEin(4); ½«×ª»»ºÃµÄµØÖ·Ë͸øµØÖ·Ö¸ÕëModbus_InputIO[0]£»
        Modbus_InputIO[1]=(vu32*)&PEin(3);//KEY1     //*Modbus_InputIO[0] È¡³öµØÖ·ÖеÄÄÚÈÝ¡£
        Modbus_InputIO[2]=(vu32*)&PEin(2);//KEY2
        Modbus_InputIO[3]=(vu32*)&PAin(0);//KEY3

        //Êä³ö¿ª¹ØÁ¿¼Ä´æÆ÷Ö¸ÕëÖ¸Ïò
//      Modbus_OutputIO[0]=(vu32*)&PBout(5);//LED0
//      Modbus_OutputIO[1]=(vu32*)&PEout(5);//LED1
              Modbus_OutputIO[2]=(vu32*)&RUN;//
        Modbus_OutputIO[3]=(vu32*)&ERR;//
                                Modbus_OutputIO[4]=(vu32*)&ALM;//

        //±£³Ö¼Ä´æÆ÷Ö¸ÕëÖ¸Ïò
        Modbus_HoldReg[0]=(u16*)&Show[0];//²âÊÔÊý¾Ý1
        Modbus_HoldReg[1]=(u16*)&Show[1];//((u16*)&testData1)+1;//²âÊÔÊý¾Ý1
        Modbus_HoldReg[2]=(u16*)&Show[3];//(u16*)&testData2;//²âÊÔÊý¾Ý2
        Modbus_HoldReg[3]=(u16*)&Show[2];//((u16*)&testData2)+1;//²âÊÔÊý¾Ý2
        Modbus_HoldReg[4]=(u16*)&testData1;
                    Modbus_HoldReg[5]=(u16*)&testData2;
                    Modbus_HoldReg[6]=(u16*)&testData3;
}
7.写主程序:
u8 ucstep=0;
u8 TMI=0;
void Key_Cmd(void);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ÑÓʱº¯Êý³õʼ»¯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ÉèÖÃÖжÏÓÅÏȼ¶·Ö×éΪ×é2£º2λÇÀÕ¼ÓÅÏȼ¶£¬2λÏìÓ¦ÓÅÏȼ¶
         LED_Init();                                          //³õʼ»¯ÓëLEDÁ¬½ÓµÄÓ²¼þ½Ó¿Ú
        KEY_Init();                                        //³õʼ»¯°´¼ü
        Adc_Init();                                  //ADC³õʼ»¯
        RTC_Init();                                  //RTC³õʼ»¯
        RS485_Init();
        Timer7_Init();

        while(1)
        {
                switch(ucstep)
                {
                        case 0:
                                                break;
                        case 1:
                                                RUN=1;
                                                TMI++;
                                                if(TMI>=50)
                                                {
                                                        TMI=0;
                                                        ERR=!ERR;//DS0ÉÁ˸
                                                }
                                          break;
                        case 2:
                                                 ERR=1;
                                                 Adc_Service();
                                                 ucstep=3;
                                                 break;
                        case 3:
                                                RS485_Service();
                                                ucstep=4;
                                                break;
                        case 4:
                                                TMI++;
                                                if(TMI>=20)
                                                {
                                                        TMI=0;
                                                        RUN=!RUN;
                                                }
                                                ucstep=2;
                                                break;
                        case 5:
                                                RUN=!RUN;
                                                ERR=!ERR;
                                                ALM=!ALM;
                                                ucstep=0;
                                                break;
                }
                Key_Cmd();
        }
}

void Key_Cmd(void)
{
        u8 key;
        key=KEY_Scan(0);        //µÃµ½¼üÖµ
        if(key)
        {
                switch(key)
                {
                        case KEY1_PRES:         //SD¿¨
                                         ucstep=1;
                                         break;
                        case KEY2_PRES:        //¿ØÖÆLED0·­×ª
                                         ucstep=2;
                                         break;
                        case KEY3_PRES:        //¿ØÖÆLED1·­×ª
                                         ucstep=5;
                                         break;
                }
        }else delay_ms(10);
}
好了 ,主程序也完成了,下面写MCGS触摸屏的程序。
8.MCGS触摸屏 先来个牛X界面 **长城永不到!!!!千里黄河水涛涛

9.装完了,该干正事了 ,编写正式测试界面

10.界面完事了 该配置变量和通道了

11.最后就是触摸屏脚本程序编写了。
IF $Second MOD 10 = 0 THEN

电压1=设备0_读写4WUB0001
电压2=设备0_读写4WUB0002
电压3=设备0_读写4WUB0003
电压4=设备0_读写4WUB0004

!SaveData(电压)

测试窗口.控件67.Refresh()
测试窗口.控件67.End()
ENDIF

进度计数=进度计数+1

IF 进度计数>5 THEN

进度计数=0
进度=2
控制=2

ENDIF

进度计数=进度计数+1

IF 进度计数>5 THEN

进度计数=0
进度=2
控制=2

ENDIF
12.都搞定了 ,看下效果吧。不会搞视频上传。。。。。。弄个附件吧

网友A:
支持你,兄弟!不过,你可以考虑用一台不连互联网的电脑,安装AD,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发明了纸、瓷器,也没有人给我们专利费。

网友B:
建议用网口+485

网友C:
嘉立创的绘图软件现在已经开始普及了,不知道画图过程当中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的绘图软件现在已经开始普及了,不知道画图过程当中方便?

听方便的

网友D:
楼主很犀利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的绘图软件现在已经开始普及了,不知道画图过程当中方便?

现在主要是网页版,,离线版的马上出来了

网友F:
这编程界面好像VSCode,这个编译软件好用吗?

网友:
搞点牛x的软件说起来倒是轻巧 你先给嘉立创打个几百块钱省的人家用爱发电

网友G:
防火墙,可以阻止AD联网,
正常用,没问题

网友H(2022-02-11):
整挺好~
那个AD不联网就没事

网友I:
厉害!值得学习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J:
是不是可以添加网卡通信

网友K:
四通道数据保存在哪里?

网友L:
这个高端了,自己开的板子呢。

网友M:
检测串口?

网友N:
MCGS触摸屏是什么驱动芯片呢

网友O:
MCGS触摸屏使用的是串口吗?

网友P:
有完整的原理图吗?谢谢啦

网友Q(2022-10-14):
mcgs的工程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四通道数据保存在哪里?

数据可以保存在触摸屏里面,可以查阅历史数据,也可以保存在SD卡里面,二种存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O:
MCGS触摸屏使用的是串口吗?

是485

网友R(2023-05-18):
大佬 可以发一份原文件吗  供小白学习哈 谢谢

网友S:
使牛x点软件光,你贾庆林第一省几百美元的家庭发电与爱

网友T:
贾制作的一个绘图软件现在开始传播,不知道绘图过程的便利性,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的绘图软件现在已经开始普及了,不知道画图过程当中方便?

做个小玩意的话已经够用了

网友V:
编程界面作为vscode,编译软件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