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放大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1-12-24):
    如图 一个比例放大电路  VCC是可调电压,R90是大功率电阻,R89是取样电阻,10.2k电阻和732k电阻都是
1%精度的,目的是把取样电阻上的小电压放大, 这个放大倍数理论上是 (R58/R46)+1=(732/10.2)+1=72.7647倍 对吧,仿真软件的结果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实际搞了个LMV324  手工焊接了个测试了 下 放大倍数却相差甚远,实际的放大倍数是90倍的样子,调整可调电源的电压改变流过R89的电流
电流1A  输出0.91v 倍数91倍
电流2A  输出1.81V  倍数90.5倍
电流3A  输出2.7V   倍数90倍
电流4A   输出3.6    倍数90倍
请教下问题出在那儿呢,差别这么大

网友A:
楼主 你好!有几个疑问?
1、为什么要计算流过R89的电压,而不是VCC的电压呢?你的电流值是测得嘛?
2、还有就是VD5的电压值是多少?5V嘛?3、确认一下你自己实际焊接的电阻是不是错了

网友B:
这得看PCB,铜箔是有电阻的,这电阻可能串联在R89上,使真实的R89变大。

网友C:
差错根源,很可能是放大器没有调零。 直流放大用LMV324不合适。改用OP07运放,用双电源,并调零。

网友D:
LMV324失调电压5mV。

网友E:
可能布线问题,也可能R89封装 有问题.带来2.4mΩ的误差。其他器件误差应该影响不到24%这么大,所以暂时忽略

网友F:
电流x采样电阻,当作输入电压了吧

测试一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再测试一下运放+的输入电压,重新计算

然后再看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G:
楼主,基本是采样部分的问题,注意铜箔是有电阻的,采样的电压怎么取,会有大差别。90/72.7=1.238,也就是串联在采样电阻的铜箔的电阻是1.238毫欧时,就会有你的结果,而经验告诉我,这个1.238毫欧是很容易出现的。

我做电机驱动,经常就是用0.01R采样,使用开尔文方式就能很好的保持精度。

网友H:
基本都是失调电压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有几个疑问?
1、为什么要计算流过R89的电压,而不是VCC的电压呢?你的电流值是测得嘛?
2、还 ...

Q1、为什么要计算流过R89的电压,而不是VCC的电压呢?你的电流值是测得嘛?
A1: 最终目的是想通过采样R89上的电压来获得流过R90上的电流,这个测试电路中VCC是可调电压源,输出电流显示的,可以直观的看到流过R90的电流(验证电路输出端电压和输入电流的关系是否是我的预想数值)
2、还有就是VD5的电压值是多少?5V嘛?3、确认一下你自己实际焊接的电阻是不是错了A2: VD5 是5V 放大器供电电源电压     A3: 电阻确认好几次了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PCB,铜箔是有电阻的,这电阻可能串联在R89上,使真实的R89变大。

这个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布线问题,也可能R89封装 有问题.带来2.4mΩ的误差。其他器件误差应该影响不到24%这么大,所以暂时忽略 ...

感谢 指导  您也认为可能是 pcb布线导致有小电阻串到R89上了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PCB,铜箔是有电阻的,这电阻可能串联在R89上,使真实的R89变大。

感谢指导 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板正解。要调零或归零。

感谢指导 您说的这个指的是无输入的情况下 就有输出电压吧    也就是输入 输出失调电压的问题 对吧 我确认一下  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基本是采样部分的问题,注意铜箔是有电阻的,采样的电压怎么取,会有大差别。90/72.7=1.238,也就是 ...

感谢指导 铜箔电阻串入采样电阻  这个我到是没注意这个问题,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另外请教下您说的开尔文方式  能否讲解下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 指导  您也认为可能是 pcb布线导致有小电阻串到R89上了 对吧

普通封装电阻电流采样走线。信号从焊盘中间走出。大电流从外边进来

网友J:
324非双轨运放,不能对接近0-5V两端的电压进行“线性”放大。
楼上分析的都有道理,失调也罢、零点也罢最终解决不了你的非线性。
如果要更本解决,首先采用双轨运放,然后再考虑楼上的建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铜箔电阻串入采样电阻  这个我到是没注意这个问题,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另外请教下您 ...

就是17楼XCH的图那样的走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J:
324非双轨运放,不能对接近0-5V两端的电压进行“线性”放大。
楼上分析的都有道理,失调也罢、零点也罢最终 ...

你是否真正用过LMV324或LMV358?LMV系列就是低压单电源R-R运放,输入-0.1V都能线性的,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看到324出问题就以为时324,没注意是LMVXXX

网友K:
楼主的误差应该是铜箔自身(微小)电阻的额外压降造成输出电压增大,建议使用单独的布线将R89两端的电压直接引致运放的地端(或者叫做将运放的地端直接接至R89的下端口)和R53,即可形成所谓四线制测量单元,避开了铜箔电阻上的压降影响造成读数误差。

运放可用LM321,它必定是轨到轨的低电压运放。

楼主:
感谢 这么多热心大神的指导,改动了下  变成开尔文四线测量 结果就比较接近理论放大倍数了,输入电流1A时  输出0.767  2A时1.515v,4A时3v   从数据看 还是略大于理论值得,而且放大倍数随着输入电流的增大越来越逼近 理论值, 推测此时误差可能有 电阻 还有 焊接引起固有误差,另外 小电流时候 失调电压在输入电压中占比比较大等因素  要求精度高的 还需要在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