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220必须接地线么

楼主(2021-12-24):
接地和不接地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哪些两相插头的产品怎么说

网友A:
绝缘等级不同。
I类产品接地,II类不用接地。

网友B:
最好是接地,接地安全

网友C:
这个咋说呢,我觉得接地比较安全,漏电的话也能通过大地导出去

网友D:
肯定有地的安全啊,本质区别就是安全

网友E:
两相的插头其实就是没有地而已,能用

网友F:
建议接地哈,接地的话比不接地能安全很多

网友G:
两相的插头是没有接地的

网友H:
本质没啥太大区别,毕竟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地线

网友I:
感觉农村都没有地线的,都是直接零线火线接入

网友J:
本质应该是有地线的安全性更高一些

网友K:
两相产品的插头也是正常的,可能外壳接地了呗

网友L:
我之前问过,好像接地能更好的保护设备

网友M:
两相插座也正常,不漏电的话都是安全的

网友N:
之前我有个电烙铁,就是有接地检测功能,我这个插座没有地线,电烙铁就哒哒哒的响

网友O:
接地能好一些,安全很多呢

网友P:
还是有地才行,不过就算你设计产品 有地,但是用户环境电源部分没有地也白扯

网友Q:
不是必须接地,很多地方都没有接地的情况

网友R:
我看过一篇科普,就是说有些地方没有地线,因为电源就是零火过来的,地线扯过来都失效了,如果想有地线还得自己做比较好

网友S:
灯不就是零火没有地么,很正常,不是必须有地线的

网友T:
不接地也行,不过接地安全

网友U:
我家好像就没有地线,就算有三相插头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