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HAL库实现串口的不定长数据接收

楼主(2021-12-31):
#申请原创#前言:
在使用STM32HAL库进行串口通信的时候发现不论使用轮询、中断或DMA接收方式都只能接收固定长度的数据,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接收不定长的数据,那是否意味我们无法使用HAL库了呢?是否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接收函数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依然可以直接使用HAL库中封装好的函数,我们只需利用串口的空闲中断来实现接收不定长的数据,但是HAL库中没有IDLE中断的服务函数,为此我们只需自己构建一个IDLE中断的服务函数即可。
实现步骤:
  • 建立工程
  • 打开CubeMX软件,根据自己的硬件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建立CubeMX工程。然后配置调试接口,这里需要根据自己硬件的调试口选择是SWD还是JTAG接口,然后配置系统时钟,根据硬件选择是否使用外部晶振,配置时钟树。

2.配置串口通信相关参数,主要设置通信方式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方式等信息。

3.设置中断优先级,若要使用DMA方式的话需要再额外配置DMA相关信息
3.配置好上述信息后就可以配置工程的最后一些信息,即可生成工程和代码,此处我选择生成IAR工程,也可以选择生成MDK的工程,看自己的需求了。
  • 添加用户代码,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

添加中断回调服务函数
然后再在主函数中将接收到的数据简单的发出去。上述修改完成后就实现了我们使用HAL库接收不定长数据的功能了。

整个工程代码如下。

网友A:
谢谢分享, 不定长接收还是很常用的

网友B:
用定时器判断不行吗

网友C:
在一帧数据尾部添加一个小尾巴

网友C:
数组是如何存储

网友D:
可以使用环形fifo

网友E:
IDLE中断的服务函数是定时器吗

网友F:
用的dma中断吗

网友G:
我一般用超时判断的。

网友H:
期待自带的idle了

网友I:
HAL库中断呢

网友J:
串口的空闲中断是什么标志

网友K:
定时器判断。

网友E:
这个不是通过字符串判断吗

网友D:
可以直接使用HAL库中封装好的函数

网友B:
DMA怎么判断不定长呢?

启动 DMA 之后等 IDLE 中断就行了。

网友I:
使用中断如何判断呢

网友H:
判断idle太麻烦了。

网友G:
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数据就是一帧

网友F:
怎么判断长度呢

网友K:
或者使用fifo

网友J:
可以价格换行符

网友L:
DMA+IDLE中断,也这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