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输出电容换低ESR型号上电有过冲

楼主(2021-12-24):
buck的输出大电容换低ESR的品牌后,上电输出电压有过冲,这是零点引起的不稳定吗?
如何解决?

网友A(点评):
描述得像个文科生。连个数据都没有,鬼知道过冲多少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输出12V过冲了1V

网友B:
办法就是换ESR合适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就是换ESR合适的电容

这个过冲是ESR低造成的吗?

楼主:
电容缺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上周问了,加入C5就好了。

不是我啊。
那个C5不是对突然重载的下跌才有用的吗?

网友D(点评):
先照着做!人家提议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上周问了,加入C5就好了。

我想知道换了低ear的电容为何会造成上电过冲的?

网友A:
每次启动过冲一次,还是多次?无穷次?

计算一下续流电感储能对电容放电是否就能过冲1V?ESR 很小,说明阻尼小。“理想”状态可能有输入电压的两倍过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启动过冲一次,还是多次?无穷次?

计算一下续流电感储能对电容放电是否就能过冲1V?ESR 很小,说明阻 ...

每次启动就过冲一次,10ms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启动就过冲一次,10ms左右

空载测的?BUCK 控制器没用缓启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测的?BUCK 控制器没用缓启动功能?

空载和带载都有过冲,这个buck 好像没有缓起动功能

网友B:
何必折腾呢,按芯片要求用合适ESR的电容不就行了;
如果只是上电时过冲,在采样电阻靠输出的那个,并联个电容,也许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载和带载都有过冲,这个buck 好像没有缓起动功能

给输出电容并联一个电阻试试。 非线性的负载特性不一定等同电阻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