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SPIN422C内部时钟如何使用?

楼主(2021-12-24):
MM32SPIN422C这款MCU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如何使用,会自动切换成内部吗?

网友A:
需要配置的吧

网友B:
内部时钟的话需要自己写时钟配置吧

网友C:
这个我都是用外部,没鼓捣过内部时钟,如果楼主配置好,可否分享一下经验呢

网友D:
一般情况需要自己配置才行,自动切换好像不成

网友E:
看看数据手册吧,看看上面有没有配置内部时钟的操作

网友F:
之前用ST的时候,好像有代码可以实现自动实现切换到内部的代码。我估计MM32的应该也能行

网友G:
应该不会自动切换,自动切,那不是乱了

网友H:
配置成使用内部RC震荡时钟源

网友I:
配置成使用内部RC时钟源就可以了啊。

网友J:
需要自己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