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单片机可以超频使用吗?

楼主(2021-12-24):
如题,为了减低成本,选用主频偏低的单片机,然后将时钟超频,一般的应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是对时间要求精准的场合,适当超频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适当超频

网友C:
成本与稳定性之间做抉择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一般32位的MCU 我猜都可以超频,但是超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F:
楼主,请问超频怎么超啊

网友G:
超频有啥意义么?肯定不会很稳定的

网友H:
还是买个高端点的芯片吧,能好一些

网友I:
可以超频,超频之后更快

网友J:
超频是可以,但是建议能不超还是不超频的好

网友K:
一般MCU都是有余量的,所以超频的话小跨度的超频也没事儿

网友L:
我也想超频,一般超频都怎么操作

网友M:
超频是不是会有些不稳定啊,没超过频,想学

网友N:
超频没什么意思的,因为之前做过,真出问题

网友O:
超频就是把倍频系数调高呗

网友P:
降低成本,然后超频是没问题的,正常操作

网友Q:
好像超频属实可以适当的让MCU提高效率的

网友R:
一般情况超频是没问题的,因为MCU是会有留余量的

网友S:
这个超频问题我倒是没遇到过,因为我都是预估项目的性能余量,都是超过需求的

网友T:
超频没问题,尤其是像楼主那种应用在一般项目,对时钟要求不高的那种

网友U:
可以超频的,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网友V:
超频只要跑的起来,就没问题,没跑起来就超频不起来了

网友W:
可以超频的,看你项目难度

网友X:
成本好像不跟MCU的主频有啥关系吧,一般都是跟存储flash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