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收到板子,但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1-12-24):
今天收到了国民的板子,马上回家打开晒一下:开发板很大气:

打开一看,配有线和一个板子,板子上有仿真器:

仔细一看有点不爽,给的是迷你USB的,而开发板是Type-c的

我换了我的小米手机的USB线,可以加电,我装了PACK,并运行一下例程,我发现编译可以通过但下载不了:

不知道大家遇到没有?????

网友A(点评):
网友你好,国民技术很关心您的使用体验,请问现在能正常下载和调试吗?如有问题可以留言.

网友A:
坛友您好,给您带来使用上的困扰表示歉意,针对提出的两点问题做如下解答:
1、N32WB031系列开发板V1.2版本的USB口从之前的MINI方形接口修改为更通用的Type-C接口,开发板盒子底部数据线未及时取出;
2、使用板载NS-LINK调试器,需要在keil设置->Debug选项中选择CMSIS-DAP Debugger;详细操作在配套资料包的《N32WB03X_SDK使用手册》文档第7页有相关描述;如需详细开发资料,请留下联系方式和邮箱,谢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您好,给您带来使用上的困扰表示歉意,针对提出的两点问题做如下解答:
1、N32WB031系列开发板V1.2版本 ...

正常下了两三回,后业又下不了

网友B:
这个板子可以啊,羡慕了,是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下了两三回,后业又下不了

很可能是芯片自动进sleep了,建议在main函数最前面加2秒延时,给自己预留点下载的时间;或者按着复位键,点下载的同时松开复位按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可以啊,羡慕了,是不是接触问题

有可能是相关数据线接触不良。

网友C:
我的可以正常下载,还成功连接了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正常下载,还成功连接了蓝牙

还是你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