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单片机,发送0x01,接收7F 00,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25):
如标题
pic18单片机,程序发送0x01,串口助手接收7F   00,这是什么问题?而且,程序设置为9600波特率,在串口助手那更换其他波特率也能接收到数据(数据不对)

网友A:
极大可能是波特率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大可能是波特率不一致造成的。

波特率初始化的值应该没问题,那还会有什么原因导致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B:
12345触点SVv

网友C:
示波器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D:
这里有个PIC18的串口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97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