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x】官方例程GPIO复用后无法烧录的民间解锁方法

楼主(2021-12-25):
IO, gp, pi

拿到板卡有段时间了,看了看坛友的开箱都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而且美图多多,所以我就不再重复开箱了,今天就介绍一下自己用官方例程测试时,GPIO被占用后,板载DAPlink无法下载程序的解锁方法:

正常能下载的情况下(前提是驱动在电脑上已经正常安装且有正常下载过),板载调试器在Keil中的显示是这样的:

不能下载的情况下(前提是驱动在电脑上已经正常安装且有正常下载过),板载调试器在Keil中的显示是这样的:

当您遇到上面的情况的时候,不要急,使用下面的方法可以轻松化解这个不必要的小尴尬!

一、最简单的方法

Boot0电平拉高,芯片复位,照下图用杜邦线把板卡的引脚BOOT0和3V3连接起来,再按一下板卡的RESET键,芯片就会自动进入复位状态,此时就可以正常使用板载的DAPlink调试器下载程序了,断开BOOT0和3V3的杜邦线(也可以下载好程序后再断开,当然需要手动按一下板卡的RESET键,程序才可以运行),下载好程序后,您的程序就可正常自动运行了(是不是很简单啊)。

二、稍微有点烦琐的方法

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您要用一个支持G435芯片的SWD方式的下载调试器而且还要有支持此调试器擦除芯片的软件终端(比如Jlink和创芯工坊的Pwlink和PW200、PW300等),按下图指示,拔除SWDCK和SWDIO的跳线帽,依次把调试器的烧录引脚跟G435板卡的SWDCK、SWDIO、3.3V(L)、GND引脚相连,打开烧录的软件终端,按操作顺序选择G435芯片(具体的操作顺序按您自己的软件和硬件操作即可),操作擦除芯片后,断开烧录器和板卡的连接线,再把板卡的SWDCK和SWDIO跳线帽插上,就可以使用板载的DAPlink调试器正常下载程序了。

以上方法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坛友们解决这个不是太棘手的小问题带来的麻烦。

网友A:
有幸入坑一次,折腾了大半天才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幸入坑一次,折腾了大半天才解锁的。

确实,还要继续研究学习啊!

网友B:
为了避免有些BOOT0直接接地,不方便切boot的情况,还是建议在上电的时候做个延时,有时间可以擦除flash。或者有一个条件(比如外部中断)触发然后软件恢复SWD功能

楼主(2022-01-27):
引用 网友B:
为了避免有些BOOT0直接接地,不方便切boot的情况,还是建议在上电的时候做个延时,有时间可以擦除flash。或 ...

这个方法好,有时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