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无线通信] 介绍4G模块通讯性能的一种测试方法

楼主(2021-12-26):
#申请原创#@21ic小管家
介绍4G模块通讯性能的一种测试方法
一、背景
   故障指示器,是指一种安装在电力线(架空线、电缆及母排)上指示故障电流的装置。大多数故障指示器仅可以通过检测短路电流的特征来判别、指示短路故障。故障指示器通过自带的4G模块与主站进行数据通讯,完成遥测、遥控、遥信等信息传输。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现场安装环境恶劣,远离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部分区域的4G信号不稳定,导致4G模块自动频繁地切换2G信号和4G信号,大批量的SIM卡出现损坏,无法正常工作,影响用电企业、居民的正常用电,同时对电力企业造成一定困扰。
   为此,针对4G模块通讯性能的测试成为一种必要工作,本文主要介绍一种移远4G模块的通讯性能测试方法。
二、测试原理
   考虑到正常条件下,4G模块接收的信号会受到周围多个基站的影响,为此,要利用GTEM小室、手机信号放大器、信号衰减器等设备,创造一个相对信号纯净的空间,见图1。试验原理为模拟现场4G信号强度发生变化时,测试设备与主站的4G天线通讯性能。首先,GTEM小室在封闭状态下,内部四轴飞行器信号。室外的基站信号通过手机信号放大器放大,经信号衰减器后接入到GTEM小室,那么GTEM小室内的手机信号强度便可人为可控,且只受信号放大器指定的信号放大频段的影响。
图1 测试图
   简单介绍一下,手机网络制式的“模”和“频”。
   模,是手机的通信模式,中国移动网络制式为2G:GSM模式;3G:TD-SCDMA模式;4G:TD-LTE和FDD-LTE混合模式。中国联通网络模式为2G:GSM模式;3G:WCDMA模式;4G:TD-LTE和FDD-LTE混合模式。中国电信网络模式为2G:CDMA模式;3G:CDMA2000模式;4G:TD-LTE和FDD-LTE混合模式。上述所有模式共同组成了“七模”。频,是对通信模式的细分,可以理解为每种模式下又分为不同的频段。手机支持频率越多,支持的网络就更多,手机的漫游性就越好。比如中国的4G手机,在中国运行在1900MHz这个频率上,当手机漫游到美国的时候,可能需要运行在2200MHz频率上,到法国又可能需要运行在1800MHz这个频率上。
   当前我国的三大运营商的频段划分可查看图2,从图中红色框可知,我们可以选择移动1800MHz、联通的1800MHz、电信2100MHz作为本测试方案的信号放大频段。

图2 三大运营商频段划分
   这里的信号测试工装实际上是与测试4G模块型号相同的另外一个4G模块,其主要作用是监测测试过程中GTEM小室内的信号强度。
三、主要测试设备
   经过筛选,最终选用了JR20C-CDW型手机信号放大器,见图3,它支持800MHz、1800MHz、2100MHz三个频段的信号放大功能。

图3 手机信号放大器
   信号衰减器的选择主要考虑与手机信号放大器接口(SMA)的一致性,连续可调性。经过筛选,选择了SMA型(N型)0-90步进式同轴衰减器,它可在不中断电路的情况下以1dB步进形式调节电路的信号电平,用于调测试系统中的功率电平,具有体积小、精度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其工作频率为DC-3.0GHz、衰减调节范围为0-90dB步进、衰减步进为1.2.4.8.16.20.20.20dB,见图4。

图4 信号衰减器
四、试验步骤
  1. 配置主站,调节信号衰减器的衰减值为0dB,使暂态录波型故障指示器与主站正常通讯;
  2. 使用维护软件配置RTU点表,在RTU1中配置遥信类型“A相短路总 动作”(需与主站顺序一致),过流定值设为150A,有电定值3A,确认时间3秒。
  3. 连接一个采集单元A至微机继电保护测试系统的Ia和In,设置微机继电保护测试系统的状态序列,使汇集单元持续上送SOE至主站。状态1:Ia为1A、持续时间30秒;状态2:Ia为5A、持续时间0.1秒;状态3:Ia为0A、持续时间29.9秒;循环60次。
  4. 通过串口连接电脑和信号测试工装(安装4G物联网卡用于监测4G信号),设置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9600、数据位8、校验位0,停止位1,换行发送AT+QENG=“servingcell”,按照图5读取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报文中当前信号的模式、频段、强度;

图5 信号参数读取
  5. 查看主站接收的“A相短路总 动作”SOE报文,两帧间隔应为60±5秒;
  6. 依次调节信号衰减器,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信号强度为-95dBm、-100dBm、-105dBm、-110dBm,重复步骤D、E;
  7. 检测结束后,记录结果,填写4G模块通讯性能试验原始记录,见图6。

图6  4G模块通讯性能试验原始记录
五、总结
   经长期测试证明,该测试方法,明确了4G模块在指定的4G频段下正常工作的信号强度范围,为故障指示器现场安装调试提供数据支撑,减少4G模块因信号质量差自动切换频段带来的烧卡问题。同时,该测试方法也适用于4G模块、4G天线的筛选,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网友A:
由于现场安装环境恶劣,远离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部分区域的4G信号不稳定,导致4G模块自动频繁地切换2G信号和4G信号,大批量的SIM卡出现损坏,无法正常工作
针对你说的这个,我是建议从两个方面改进,运营商侧和设备的性能侧。
运营商侧:如果现场信号较差,只能让运营商来做优化。
设备侧:可以把整机做个整机性能测试,一般故障指示器都是直接使用的通信模块来做的,按照3gpp的要求,cat4的模块的发射功率是23,接收灵敏度是-98左右。正常情况下设备的ota性能trp可以做到18以上,tis -88以上,这样可以达到通信设备的较优状态,以应付现场的弱信号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