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ATtiny1627的AD模块测试

楼主(2021-12-26):
ATtiny1627这颗料可谓是小身材,大能量,采用VQFN 24Pin封装,所带资源相当丰富,主要有:
  .主频高达20MHz
  .16KB flash
  .2KB RAM
  .256B EEPROM
  .4个16位定时器
  .15通道12位ADC(支持差分输入,带可调增益)
  .2个USART
  .1个I2C
  .1个SPI
  .22个GPIO
  本次测评主要是AD模块,看看AD采集的精度以及稳定性到底怎么样。
打开MPLAB X IDE开发工具,将ATtiny1627 Curiosity Nano评估板插入电脑的USB口,此时开发工具将自动识别出该款开发板:

新建工程:

选择MCU型号,以及工具,本次使用的是ATtiny1627 Curiosity NanoEvaluation Kit。
新建好工程之后,使用配置工具做必要的模块配置,如方便调试的串口输出等,点击MCC配置按钮,先配置ADC模块。

  使能差分模式,且使用AIN1(PA1)作为正端输入,AIN2(PA2)作为负端输入。
   为方便调试,需要使用串口显示AD采集的结果,所以还要配置下USART0:

  注意要勾选“Printf support”选项。
  再次点击MCC按钮,回到开发界面。
  编写主程序:

#include"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 <util/delay.h>
/*
    Main application
*/
int main(void)
{
    int16_t sample;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SYSTEM_Initialize();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ADC0_StartConversion(0);
    while (1){
        sample = ADC0_GetDiffConversion(true,ADC_MUXPOS_AIN1_gc, ADC_MUXNEG_AIN2_gc);
        printf("AD Value =%d\r\n",sample);
        _delay_ms(2000);
    }
}

编译下载,应该不会报错:

  用杜邦线将PA2脚接地,PA1脚分别连接到PB3(缺省高电平,3.3V)和GND:

运行结果如下:

   从运行结果来看,AD采集效果还是不错的,很稳定, 且没有使用过采样,也没有做算术平均。

   从本次测试结果来看,ATtiny1627这颗料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今后有合适的新项目将首先考虑采用这款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