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GD32F407xx分享(五)

楼主(2021-12-26):
5.USART_UART//串口中断接收
/* Includes ------------------------------------------------------------------*/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ensor.h"
#include "RS232.h"
#include "sys_config.h"
#include "FreeRTOS.h"

/* USART init function */
void GD_USART_UART_Init(uint32_t usart_periph, uint32_t baudval)
{
    if(usart_periph == USART0)
    {
        GD_USART_UART_Msp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baudval);

        /* configure USART0 transmitter */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 configure USART0 receiver */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 enable USART0 */
        usart_enable(USART0);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1)
    {
        GD_USART_UART_MspInit(USART1);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 baudval);

        /* configure USART1 transmitter */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receiver */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ENABLE);

        /* enable USART1 */
        usart_enable(USART1);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2)
    {
        GD_USART_UART_MspInit(USART2);

        usart_baudrate_set(USART2, baudval);

        /* configure USART2 transmitter */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2, USART_TRANSMIT_ENABLE);

        /* configure USART2 receiver */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2, USART_RECEIVE_ENABLE);

        /* enable USART2 */
        usart_enable(USART2);
    }
    else if(usart_periph == UART4)
    {
        GD_USART_UART_MspInit(UART4);

        usart_baudrate_set(UART4, baudval);

        /* configure USART2 transmitter */
        usart_transmit_config(UART4, USART_TRANSMIT_ENABLE);

        /* configure USART2 receiver */
        usart_receive_config(UART4, USART_RECEIVE_ENABLE);

        /* enable USART2 */
        usart_enable(UART4);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5)
    {
        GD_USART_UART_MspInit(USART5);

        usart_baudrate_set(USART5, baudval);

        /* configure USART5 transmitter */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5, USART_TRANSMIT_ENABLE);

        /* configure USART5 receiver */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5, USART_RECEIVE_ENABLE);

        /* enable USART5 */
        usart_enable(USART5);
    }
}

void GD_USART_UART_MspInit(uint32_t usart_periph)
{
    if(usart_periph == USART0)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disable(USART0);

        /**USART0 GPIO Configuration
        PA9      ------> USART0_TX
        PA10     ------> USART0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USART0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configure USART0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 USART0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5, 0);
//
//                /* enable USART0 TBE interrupt */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1)
    {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disable(USART1);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PD5      ------> USART1_TX
        PD6      ------> USART1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USART1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 configure USART1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7,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USART1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5, 0);

        /* enable USART1 TB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NT_RBNE);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2)
    {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disable(USART2);

        /**USART2 GPIO Configuration
        PD8     ------> USART2_TX
        PD9     ------> USART2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USART2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2);

        /* configure USART2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7,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USART2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5, 0);

        /* enable USART2 TB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INT_RBNE);
    }
    else if(usart_periph == UART4)
    {
        usart_deinit(UART4);
        usart_disable(UART4);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C12    ------> UART4_TX
        PD2     ------> UART4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UART4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ART4);

        /* configure UART4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8, GPIO_PIN_12);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8, GPIO_PIN_2);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2);

        /* UART4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ART4_IRQn, 5, 0);

        /* enable UART4 TB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4, USART_INT_RBNE);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5)
    {
        usart_deinit(USART5);
        usart_disable(USART5);

        /**USART5 GPIO Configuration
        PC6     ------> USART5_TX
        PC7     ------> USART5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USART5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5);

        /* configure USART5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8,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USART5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SART5_IRQn, 5, 0);

        /* enable USART5 TB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5, USART_INT_RBNE);
    }
}

void GD_USART_UART_MspDeInit(uint32_t usart_periph)
{
    if(usart_periph == USART0)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disable(USART0);

        /**USART0 GPIO Configuration
        PA9      ------> USART0_TX
        PA10     ------> USART0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USART0);

        /* configure USART0 Tx as input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USART0 interrupt Deinit */
        nvic_irq_disable(USART0_IRQn);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1)
    {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disable(USART1);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PD5      ------> USART1_TX
        PD6      ------> USART1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USART1);

        /* configure USART1 Tx as input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USART1 interrupt Deinit */
        nvic_irq_disable(USART1_IRQn);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2)
    {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disable(USART2);

        /**USART2 GPIO Configuration
        PD8     ------> USART2_TX
        PD9     ------> USART2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USART2);

        /* configure USART2 Tx as input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USART2 interrupt Deinit */
        nvic_irq_disable(USART2_IRQn);
    }
    else if(usart_periph == UART4)
    {
        usart_deinit(UART4);
        usart_disable(UART4);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C12    ------> UART4_TX
        PD2     ------> UART4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UART4);

        /* configure USART2 Tx as input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2);

        /* USART2 interrupt Deinit */
        nvic_irq_disable(UART4_IRQn);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5)
    {
        usart_deinit(USART5);
        usart_disable(USART5);

        /**USART5 GPIO Configuration
        PC6     ------> USART5_TX
        PC7     ------> USART5_RX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USART5);

        /* configure USART5 Tx as input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USART5 interrupt Deinit */
        nvic_irq_disable(USART5_IRQn);
    }
}

#if USE_MAX3485
void MAX3485_RxHandler(void)
{
    if(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ORERR)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only restart*/
        MAX3485_ClearFlag();
        usart_disable(USART0);
        usart_enable(USART0);
    }

    if(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FERR)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ERR_FERR);
    }

    if(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RBNE)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MAX3485_RecvHandler(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
#endif

uint8_t uartdata0;
uint8_t uartdata1;
uint8_t uartdata2;
uint8_t uartdata4;
uint8_t uartdata5;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uartdata0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Read data to clear interrupt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TBE) != RESET)
    {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BYTE)*uart0PTrxData);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TBE);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1,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1, USART_INT_FLAG_RBNE);
        uartdata1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 Read data to clear interrupt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INT_FLAG_TBE) != RESET)
    {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BYTE)*uart0PTrxData);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1, USART_INT_FLAG_TBE);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RBNE);
        uartdata2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TBE) != RESET)
    {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BYTE)*uart0PTrxData);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TBE);
    }
}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ART4,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ART4,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ART4,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ART4, USART_INT_FLAG_RBNE);
        uartdata4 = usart_data_receive(UART4);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ART4, USART_INT_FLAG_TBE) != RESET)
    {
//                usart_data_transmit(UART4, (BYTE)*uart0PTrxData);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ART4, USART_INT_FLAG_TBE);
    }
}

void USART5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5,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5, 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5,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5, USART_INT_FLAG_RBNE);
        uartdata5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5);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5, USART_INT_FLAG_TBE) != RESET)
    {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5, (BYTE)*uart0PTrxData);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5, USART_INT_FLAG_TBE);
    }
}

uint16_t UART_W(uint32_t usart_periph,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f(usart_periph == USART0)
    {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0,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1)
    {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1,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2)
    {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2,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else if(usart_periph == UART4)
    {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ART4,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ART4,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else if(usart_periph == USART5)
    {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5,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5,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return len ;
}

uint16_t uart0_w(uint8_t *pbuf,uint16_t len)
{
//        portENTER_CRITICAL();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0,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portEXIT_CRITICAL();

    return len ;
}

uint16_t uart1_w(uint8_t *pbuf,uint16_t len)
{
//        portENTER_CRITICAL();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1,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portEXIT_CRITICAL();

    return len ;
}

uint16_t uart2_w(uint8_t *pbuf,uint16_t len)
{
//        portENTER_CRITICAL();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2,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portEXIT_CRITICAL();

    return len ;
}

uint16_t uart4_w(uint8_t *pbuf,uint16_t len)
{
//        portENTER_CRITICAL();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ART4,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ART4,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portEXIT_CRITICAL();

    return len ;
}

uint16_t uart5_w(uint8_t *pbuf,uint16_t len)
{
//        portENTER_CRITICAL();
    while (le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5, *pbuf);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5,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pbuf ++ ;
    }
//        portEXIT_CRITICAL();

    return len ;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    usar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FLAG_TBE);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uint8_t)ch);
//
//    /* Loop until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    while( usart_flag_get( USART2, USART_FLAG_TBE ) == RESET )
//    {}

//    return ch;
//}

/*****************************END OF FILE****/

网友A:
全篇代码啊

网友B:
居然啥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