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中怎么理解变压器电感量与磁饱和关系

楼主(2021-12-26):
制作一个1W以下的简单DCDC 隔离电源电路, 现在遇到一个关于变压器磁饱和问题?  原则上要求:变压器的线圈设计中要避免出现磁饱和,磁饱和后导致线圈出现类似短路情况,导致烧线圈。查阅资料,要避免磁饱和,是线圈或变压器增大磁通面积、减小电流、减小线圈匝数。减小线圈匝数,相当于减小电感量,那如果只有1匝或很小匝的线圈,这样不就类似0欧导线了,这样不是导致短路过流烧线圈吗?这样又不是有矛盾吗? 具体怎么理解,请指教?

网友A:
“减小线圈匝数,相当于减小电感量,那如果只有1匝或很小匝的线圈,这样不就类似0欧导线了,这样不是导致短路过流烧线圈吗?这样又不是有矛盾吗?”

不是这么考虑的。磁饱和,其动态电感会下降。

通常,会考虑在磁芯磁路中加入气隙,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磁饱和。此外,电路设计中需考虑电感(变压器)的磁复位。

网友B:

验证磁芯有没饱和,用  (电感量uH*电流峰值A) /(匝数*磁芯截面积mm²) 得磁感应强度B。或者计算在磁芯不饱前提下,所需匝数,用 (电感量uH*电流峰值A ) /(磁感应强度T*磁芯截面积mm²)  得匝数
一般变压器是铁氧体磁芯,B值取0.25  T  是合理的。

网友C:
我是直接用MOSFET给电感通电一个合适的时间(可调),示波器看电感电流开始出现非线性时的电流就是饱和电流,比如5A,然后设计按70%取3.5A为饱和电流。
比如买的功率电感 5A 33uH,用10V供电,0.01欧姆采样电流,MOSFET间隔10ms接通一次,接通时间从1us逐渐调大。

网友D:
可测饱和电流……

网友E:
饱和电流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