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M LCD功能无效

楼主(2021-12-26):
1、按照SDK 直接不能运行,,
2、按照手册配置,段码LCD不显示
3、选择并打开 32KHz 时钟源 -----   没有看到如何操作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B:
软件不对

网友C:
还是配置问题吧

网友D:
硬件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E(2022-03-02):
你仿真跟一下呗,看看程序怎么运行的

网友F:
这个直接说肯定都蒙,你还不如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G:
可能是时序的事儿吧,你看看时序配置这部分

网友H:
没咋用断码的LCD屏,一般都是OLED的好一些

网友I:
正常来说,驱动IO高低电平不就行啦?

网友J:
你还是没配置对吧,不然LCD挺简单的

网友K:
一般来说你得稍微修改哈,还有看看程序到底是否正确运行

网友L:
可能是SDK有问题?谁提供的呢?

网友M:
那应该是软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N:
不是太理解,估计是你程序没搞对吧

网友O:
你找个好用的demo,能让LCD跑起来再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