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变压器电感量与磁饱和关系

楼主(2021-12-26):
制作一个1W以下的简单DCDC 隔离电源电路, 现在遇到一个关于变压器磁饱和问题?  原则上要求:变压器的线圈设计中要避免出现磁饱和,磁饱和后导致线圈出现类似短路情况,导致烧线圈。查阅资料,要避免磁饱和,是线圈或变压器增大磁通面积、减小电流、减小线圈匝数。减小线圈匝数,相当于减小电感量,那如果只有1匝或很小匝的线圈,这样不就类似0欧导线了,这样不是导致短路过流烧线圈吗?这样又不是有矛盾吗? 具体怎么理解,请指教?

网友A:
磁饱和之后,线圈电感急速下降,接近为0,电感量为很小的话就会导致有一个很大的励磁电流,很容易烧线圈

网友B:
“如果只有1匝或很小匝的线圈,这样不就类似0欧导线了”   你只看到了电感的直流电阻DCR,没有考虑整体,电感的阻抗。

在有些场合,需要很小的电感量来实现某些特殊的功能,比如多个功率器件并联应用时,器件的动态均流就可以通过一个合适的小电感来调节。一般情况下这个电感就只有一匝。

电感的饱和跟允许的最大磁通下允许流过它的电流的大小有关,你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就可以了

赵修科老师的书:

网友B:
还有这基本

还可以去各大磁性元器件公司的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