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IGBT并联问题

楼主(2021-12-26):
需要20多个IGBT并联使用(20多个160A的IGBT需要达到电流2000A),均流问题如何解决呢?驱动是做一个或者几个大功率的驱动还是每一个IGBT做一个驱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均流问题。

网友A:
20多个IGBT并联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均流的确是非常难的问题,开关的快慢也是需要考虑的。几个建议
1 可以考虑用模块,这么多IGBT并联,即使现在实验成功了,批量生产的一致性也是大问题
2 如果**用并联方案,可以考虑把igbt分组,一组igbt用一个驱动,否则有的开关快,有的开关慢,均流问题出来了,就会炸管子。
3 可以再考虑下整体拓扑,非要这么并联吗?
以上不成熟的建议,主要是不知道你的整体方案,因此只能给这么点建议供参考。

楼主(点评):
谢谢坛友的建议,本人再考虑一下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B:
并联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八个。。。。你这20多个,是嫌失效率不够高么。。。

节约成本不是这么节约的,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这么多数量的并联,均流,散热,后期失效导致的维护。。都得考虑

2000A级别的电流建议考虑600A的模块并联,共同使用一个驱动

楼主(点评):
收到坛友的建议,正在修改方案。

网友C:
不是有2KA 的IGBT吗?

楼主(点评):
成本核算有些严格呀!已经协调压缩IGBT的个数了。

网友D:
你是作鞭**~~~~

网友E:
选一个大个的吧,省的测试中的麻烦

网友D:
太容易霹雳巴拉全炸了  只一几个管跟不上~~~· 就全炸了   而且也看你PCB的能力~~~   算了这样设计选管的余量加起来还不如用大管....

楼主(点评):
已经改为两个大电流IGBT并联形式了,没有问题。

网友D:
想想  以前一个项目  收集了 3盘子 IGBT~~~尸体   一次炸 4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