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奇葩的STC8A8K64D4-LQFP48,在45MHZ下无法仿真

楼主(2021-12-27):
STC8A8K64D4-LQFP48,设置为4MHZ--24MHZ均可仿真。。。但是如果设置为45MHZ,在KEIL启动仿真将无法完整下载代码而仿真失败。。uVision5和uVision4一样的结果。。郁闷的是:同样使用内置45MHZ,STC8H则可以顺利仿真。。。STC的业务说D4在45MHZ仿真没问题,但是目前没有见到任何45MHZ的KEIL仿真截图。
(注意:这里说的是KEIL仿真,而不是ISP下载)

楼主:
使用12MHZ,就可以仿真,设置为45MHZ直接下载失败

楼主:
用8H系列,45MHZ顺利仿真,唯独D4系列不行

网友A:
可能是不支持高频率下,那就降低频率试试吧。。。

网友B:
一般不超过35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不支持高频率下,那就降低频率试试吧。。。

8H支持45MHZ仿真,安排改版了

网友C:
也许不是芯片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
有试过D4 QFP44,还真可以到45MHz或48MHz。

网友D:
STC骗人的坑比较多,内部RC调整估计水分比较多。我就遇到过,57000bps就经常错误,要调整频率好多次。我专门测试过内部频率和波特率失效,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不是芯片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
有试过D4 QFP44,还真可以到45MHz或48MHz。

板子是淘宝买的测试板,STC8A8K64D4和STC8H8K64U,都是48脚,,,板子很简单的,20来元一个,硬件错误的可能性很低了,,,8H8K在45MHZ下顺利仿真,,D4在45MHZ下无法仿真.

网友E:
好家伙。都不看手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都不看手册的吗。

哈哈,你发的是STC8A8K64S4的说明,你不知道老姚新出的:STC8A8K64D4吗?S4最大是你图上的28MHZ,,D4最大是45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是淘宝买的测试板,STC8A8K64D4和STC8H8K64U,都是48脚,,,板子很简单的,20来元一个,硬件错误的 ...

我测试的也是淘宝买的20多的板子。

网友F:
老姚今年表现的还不错,没断货,但是也涨了不少,然后很快就降了

网友G(点评):
以前老姚挨了多少骂吧,终于坚挺了一回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G: 以前确实没少骂他 哈哈 现在手册终于规范点了 牛皮癣越来越少 这次没有趁机大捞一把也算良心了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F: 老姚的产品咋样了,存在的问题还多么,好多年没用了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G: 现在还过得去 但也莫名其妙的BUG,跟STM8相比,同样的算法、程序逻辑,STC我怎么搞都不行,STM8就可以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F: 国货还得苦练内功。ppt吹牛吹不好产品的。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G: 老姚是PDF手册吹牛皮,以前手册上到处是牛皮癣,现在好多了,哈哈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F: 手册太任性,不专业

网友H:
STC8既然用串口仿真,就正儿八经做个专用串口,波特率应该独立,老是共用资源,复杂一点的系统,都不敢用STC

网友I:
七楼的注意,设定为仿真器并不代表就可用于在线仿真。测试了我的STC8A8K64D4,设置44.2386MHz和22.1184MHz都能成功,但是在Keil点击调试按钮后无法进入在线调试状态。只有将内置时钟降低到11.0592MHz设置仿真芯片,就可以进行在线仿真了。之前的STC8A8K64A12仿真器好像可以设置内部时钟22.1184。

楼主(点评):
STC8A8K64A12在28MHZ下仿真完全没问题。

网友I:
今早测试表明,STC8A8K64D4仿真设置44.2368MHz无法进入仿真,但在11.0592MHz下调试成功的程序,将内置晶振改为44.2368MHz后下载到STC8A8K64D4芯片后运行正常,速度显著增强。我是控制一块4寸的LCD屏,刷新和显示速度明显快了。STC8A8K64A12仿真可设置内在工作频率为22.1184MHz,仿真调试没有问题。

楼主(点评):
跟我情况一样,换了STC8H后,目前顺利在45MHZ下仿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H:
STC8既然用串口仿真,就正儿八经做个专用串口,波特率应该独立,老是共用资源,复杂一点的系统,都不敢用ST ...

复杂一点的我最近也确实遇到过一些莫名其妙的BUG,果断换STM8解决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修改了keil里的芯片型号后发现就可以了,IRC设置45MHz都能仿真。估计是STC8A8K64D4新出不久对应的keil驱动还没做好兼容。具体方法如下:
keil选项设置 "Options for Target" -> "Device",在 "STC MCU Database" 下面选择 "STC8H8K64U Series",然后再进行仿真即可。

楼主(点评):
早点看到你的答案就好了,现在把板子改为STC8H了。

网友I:
设置为仿真器选择45MHz可以成功不代表之后在Keil里面点击仿真按钮可以连接的上。往往停留很长时间无法连接,或提示连接有问题。

网友K(2022-04-20):
我现在用的新版本的STCISP 6.89B可以添加STC8A8K64D4芯片了,选择对了仿真没问题.以前我选的芯片是STC8A8K64S4A12就仿真不了,只能在20M以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