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有关串口发送

楼主(2021-12-27):
单片机的串口发送如果写程序设置成每50ms发送一次,对硬件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呀

网友A:
单片机:看不起我?我的串口都是几十微秒一次,2.5M波特率

网友B:
没有寿命影响,这种操作正常的

网友C:
肯定不会对MCU的寿命有影响啊,毕竟MCU也是这样运行的

网友D:
你担心的点根本不存在,所以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E:
50ms速度不是很快,但是数据量大容易丢包

网友F:
这个对硬件肯定没啥影响,只有对flash操作多了,可能会有损坏

网友G:
没有影响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H:
影响肯定是有,但是微乎其微

网友I:
你正常操作就不会有影响的,串口数据量如果不大,可以用50ms

网友J:
你就要考虑设备是否稳定,数据是否会发送全。对方数据能否接收全

网友K:
串口不会有损坏的,正常干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