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一般芯片常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1-12-27):
是不是在规定温度范围内使用都没有问题,
包括临界温度

网友A:
商业级一般是0-70℃,工业级是-40-85℃,车规级是-40-125℃,如果达到了临界温度有可能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B:
一楼回答正确

网友C:
一楼正解哟

网友D:
一般都是商业温度,0-70摄氏度的

网友E:
看你选择芯片的等级,工业或者车规的温度范围能高一些

网友F:
这个每个厂家制定标准不一样,虽然说是商业级别的芯片,但是也能到工业级的温度

网友G:
一般都是商业级别的芯片,大概0-70摄氏度的样子

网友H: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手册上都有写的,看你常用芯片呗

网友I:
芯片最好别用到极致的温度,不然突然坏了挺尴尬的

网友J:
正常都是按照商业温度标的,但是实际能达到工业级别的标准

网友K:
你是想了解谁家的芯片呢?芯片级别不一样,工作环境温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L:
建议你可以咨询一下要买芯片的代理,把你需求说出来,然后再买

网友M:
一般都是-40-105摄氏度,我觉得芯片都差不多这个参数

网友N:
商业级一般是0-70℃,工业级是-40-85℃,车规级是-40-125℃。

网友O:
商业级一般是0-70℃,工业级是-40-85℃,车规级是-4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