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冬天静电,对设备能有多大影响

楼主(2021-12-27):
感觉冬天静电明显多了,
有的时候操作机器,都啪啪的带电,
这种情况,对设备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潜在隐患

网友A:
静电的话,问题可就多了去了,小心静电吧

网友B:
设备对静电的恐惧远比你想想的多

网友C:
静电肯定不行,你摸设备之前一定要带静电手环或者摸一下导体

网友D:
静电对设备影响很大啊,瞬间就能烧坏器件的

网友E:
一般情况不可以直接手摸设备,所以静电也不会干扰到设备的

网友F:
影响很大,肯定设备方面要做防静电方面的处理

网友G:
静电的话避免不了,你设备做静电防护就好了

网友H:
操作机器的时候,你要带静电手环的,不然设备迟早会被打坏的

网友I:
我觉得影响很大,之前我就把一个MCU打坏了,还是部分坏掉,根本无解

网友J:
这种就是多注意,静电肯定能打坏电子设备的

网友K(2022-01-27):
影响可太大了,会把设备搞坏的

网友L:
潜在隐患多了,小的隐患就是电坏IO接口之类的

网友M:
你可知道,静电都是KV的单位哦,你的板子抗不抗得过不好说

网友N:
一般情况静电非常危险,非常容易把设备给打坏了

网友O:
建议上电摸机器之前,先去一下静电才好

网友P:
冬天属实静电比较猛,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网友Q:
对设备影响非常大,一定要做好IO保护哈

网友R:
只能说,影响不可估量

网友S:
静电的隐患很多的,很容易把电子设备打坏

网友T:
静电跟穿衣也有关系的,换不易起静电的衣服,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