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如何获取编译时间

楼主(2021-12-27):
const char Date[12] = __DATE__;                                         // 取编译日期
const char Time[9] = __TIME__;                                          // 取编译时间

printf("\r\n compile %s %s\r\n",Date,Time);

网友A:
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其实还有局限性,因为包含这段代码的文件如果没有修改,就不会被重新编译,那么获取的时间就不准确了,稳妥的办法是:设置为编译的时候每次都强制编译有这段代码的文件,确保获取的时间总是最近一次编译的时间。

网友C:
你现在不就是实现了么

网友D:
我觉得可以通过芯片的时钟来实现

网友E:
这个还没研究过,毕竟这种时间好像没有太多意义

网友F:
这个你看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看看有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G:
我还没做过这个项目,楼主你要获取编译时间做什么呢

网友H:
每次编译keil工程时,编译时的PC机时间都会以字符串的模式记录到g_revision_date[12]和cRevisionTime[16]中。

网友I:
这个问题好像用keil能实现,你得百度搜搜解决方法

网友J:
这个跟编译器有关系,编译器支持这个功能的就可以

网友K:
我看网上有一些解决方式,你可以都尝试一下哈

网友L:
我还没试过,有机会我试试,然后给你说说咋鼓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