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代码实现 PCROP 清除

楼主(2021-12-27):
前言
STM32 PCROP 专有代码读出保护, 将某个区域设置为仅允许执行,可防止代码被非法读出与修改。 ST 网站提供了免费的
PCROP 参考代码,但是例程中仅仅提供了用代码设置 PCROP。为方便利用 PCROP 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开发和部署,这篇
**提供了方法, 可在
RDP 级别设置为 1 或者 0 时,使用代码清除 PCROP
ST 网站上的 PCROP 参考代码
学习使用 PCROP,可从 ST 网站 http://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x-cube-pcrop.html 下载文档以及参考代码。 文档
里有一步一步的详细说明。 参考代码则实现了, 如何设置编译开发环境去掉文字库
(Literal pool),以避免受保护区域需要被读
访问; 参考代码也实现了如何利用代码使能
PCROP 保护以及如何导出接口符号供二次开发使用。
你可以编译运行
PCROP 参考代码。一旦下载到开发板并运行后,扇区 2 会自动被设置成 PCROP 保护。你将无法再次下载
代码到该扇区,也无法读出该扇区的内容。 若想通过
STLink 工具解除 PCROP 保护,则会导致整个 Flash 被擦除。

楼主:
使用代码清除 PCROP
在熟悉 ST 网站上的 PCROP 参考代码基础之上, 我们将讨论如何使用代码清除 PCROP。
1. 原理
根据用户手册,要想清除 PCROP 保护, 读保护 RDP 级别必须从 1 设置成 0。也就是说,即使当前 RDP 级别为 0,我们也要
使用代码将其设置成 1。然后,同时关掉 PCROP 和将 RDP 设置成 0。 这也说明,尽管是清除 PCROP 保护,我们的代码必
须加入 RDP 的设置函数, 而不能仅仅修改参考代码中的 PCROP_Enable 的状态字段使其变成 PCROP_Disable。

Figure 1 PCROP 解除保护的条件
2. 材料准备
开发板: STM32F429I-Discovery
开发工具: STM32Cube_FW_F4_V1.15.0
STM32CubeExpansion_AN4701_F4_V1.0.0(从 ST 网站下载的参考代码)
STM32 STLink
IAR/Keil
注:也可以选择其他支持 PCROP 的 STM32 系列并选择相应的开发板与固件库。
3. 代码
 设置 RDP 到级别 1
该函数在 RDP 级别为 0 时,若需要清除 PCROP, 必须被使用。
void RDP_Enable()
{
HAL_FLASH_OB_Unlock();
/* Allow Access to Flash control registers and user Falsh */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After programming please power off and power on in order to use this board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 Start the Option Bytes programming process */
if (HAL_FLASH_OB_Launch() != HAL_OK)
{
/*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while (1)
{
}
}
}
/* Prevent Access to option bytes sector */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 设置 RDP 到级别 0
在清除 PCROP 保护的代码里不会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参考手册提到, PCROP 的清除必须与 RDP 从 1 到 0 同时发生,而下
列 RDP_Disable 函数则是完整独立的,无法与 PCROP 的 Option bytes 同时操作。不过,这个代码的中间部分,也就是实际
功能部分, 将在清除 PCROP 时被重用。
void RDP_Disable()
{
HAL_FLASH_OB_Unlock();
/* Allow Access to Flash control registers and user Falsh */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After programming please power off and power on in order to use this board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 Start the Option Bytes programming process */
if (HAL_FLASH_OB_Launch() != HAL_OK)
{
/*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while (1)
{
}
}
}
/* Prevent Access to option bytes sector */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 清除 PCROP
下述代码清除 PCROP, 它基于参考代码中的 PCROP_Enable 函数改写而成。首先,它通过 RDP_Enable 将 RDP 设置成 1。
注意实验中不要将 RDP 设置成为 2, 否则所有的 Option bytes 将不再被允许修改。 然后将 RDP 和 PCROP 都设置完毕,调
用一次 HAL_FLASH_OB_Launch 达到同时将 RDP 设置成 1 并清除 PCROP 保护。
uint32_t PCROP_Disable(void)
{
RDP_Enable();
/* Get FLASH_PCROP_SECTORS protection status */
HAL_FLASHEx_AdvOBGetConfig(&pAdvOBInit);
SectorsPCROPStatus = pAdvOBInit.SectorsBank1 & FLASH_PCROP_SECTORS;
PCROPStatus = pAdvOBInit.SectorsBank1 & PCROP_ENABLED;
/* Check if sector 2 has been already PCROP-ed */
if ((PCROPStatus == PCROP_ENABLED) && (SectorsPCROPStatus == FLASH_PCROP_SECTORS))
{
/* Allow Access to option bytes sector */
HAL_FLASH_OB_Unlock();
/* Allow Access to Flash control registers and user Flash */
HAL_FLASH_Unlock();
/* Clear all nWRP bits */
pAdv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PCROP;
pAdvOBInit.PCROPState = OB_PCROP_STATE_DISABLE;
pAdvOBInit.Banks = FLASH_BANK_BOTH;
pAdvOBInit.SectorsBank1 = OB_PCROP_SECTOR_All;
pAdvOBInit.SectorsBank2 = OB_PCROP_SECTOR_All;
HAL_FLASHEx_AdvOBProgram(&pAdvOBInit);
/* Clear PCROP protection on sector 2 by setting nWRP 2 bit */
pAdv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PCROP;
pAdvOBInit.PCROPState = OB_PCROP_STATE_DISABLE;
pAdvOBInit.Banks = FLASH_BANK_1;
pAdvOBInit.SectorsBank1 = OB_PCROP_SECTOR_2;
HAL_FLASHEx_AdvOBProgram(&pAdvOBInit);
/* Disable PCROP Protection by setting SPRMOD bit */
HAL_FLASHEx_OB_SelectPCROP();
/* Set RDP from 1 to 0*/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 Start the Option Bytes programming process */
if (HAL_FLASH_OB_Launch() != HAL_OK)
{
/* Error occurred while options bytes programming */
return(0);
}
/* Prevent Access to option bytes sector */
HAL_FLASH_OB_Lock();
/* Disable the Flash option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recommended to protect
the option Bytes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operations) */
HAL_FLASH_Lock();
/* PCROP Protection successfully Enabled */
return(1);
}
}

4.运行
在主函数中,调用 PCROP_Disable 可解除 PCROP 保护。 RDP_Enable 后需要关闭电源,重新启动,然后系统正常运行解
PCROP 保护。 解除保护后,可通过 STLink 确认 PCROP Option bytes 已恢复,同时也可以看到整个 Flash 内容已被擦除。
结论
本文讨论了完全使用代码控制 PCROP 的设置与清除。它可以使用在 PCROP 代码保护的开发与部署阶段。

网友A(2024-09-13):
多谢指教,占个位

网友A:
求教 FLASH BANK1/2 的 写保护 分 area A 和 area  B 两个域,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