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stm32移植到gd32后发现唤醒后卡死

楼主(2021-12-27):
stm32f103zet6移植到gd32f103zet6后做稳定性测试,支持休眠唤醒功能,每次唤醒会进行mqtt的联网,但是在跑一段时间后到唤醒联网后,主题订阅完成后就发现程序不跑了,程序开了看门狗,但是程序也没有复位,也就是说明单片机没有正真的卡死,因为喂狗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喂的,有大神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哪部分导致的,stm32中不会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倒是碰到ST的U会 在唤醒之后异常。结果在唤醒后加个空操作指令解决。原因不明。

网友B:
为啥在中断中喂狗

楼主:
因为在其他地方有多个延迟等待的函数,如果不在中断里面喂狗的话,喂狗指令会比较多,得在多个地方写入喂狗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在其他地方有多个延迟等待的函数,如果不在中断里面喂狗的话,喂狗指令会比较多,得在多个地方写入喂狗 ...

在中断喂狗虽然写的简单,但是失去了喂狗的意义了。其他地方延时太多最好修改程序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中断喂狗虽然写的简单,但是失去了喂狗的意义了。其他地方延时太多最好修改程序架构。 ...

这个后续要优化,但是这个问题影响程序卡死吗,gd的会出现,而且是随机出现的,但是stm32正常

网友C:
最好关键地方加一些串口调试信息输出,来排查问题。

网友D:
你的移植是指将stm32的程序直接下载到gd32上吗

网友E:
有人说移植到GD32,什么都不用变。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人说移植到GD32,什么都不用变。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直接bin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移植是指将stm32的程序直接下载到gd32上吗

不是呀,肯定得做修改,比如驱动方面,初始化方面,其他逻辑代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bin下进去

下载是可以下载,不过会有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载是可以下载,不过会有问题吧

移植了两个项目, 改动不大,主要是flash要多点延时.有一个项目超过了256k, 后面的flash慢一个数量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碰到ST的U会 在唤醒之后异常。结果在唤醒后加个空操作指令解决。原因不明。 ...

我还以为加几个nop是常规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载是可以下载,不过会有问题吧

已测试过,目前在项目中没发现问题。

网友H:
把所有的系统都初始化一次

网友I:
时钟复位了吧

网友J:
唤醒以后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K:
stm32f103zet6没有问题吗?

网友L:
测试一下输出试试。

网友M:
不进入低功耗应该可以的。

网友N:
休眠唤醒之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O:
需要源代码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P: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Q:
时钟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