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求大佬解惑,chipon编程如何把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

楼主(2021-12-27):
想要驱动TM1640,卡在引脚输出上了,求大佬帮助

网友A:
请看回复是否能帮到你,
以KF8TS2508为例,P0端口初始化设置:
        P0LR = 0b00000000; //set output level(1->high /0->low)
        TR0 = 0b00001001; //set P0 port direction(1->input /0->output)
        PUR0 = 0b00000001; //pull up(1->pull up enable /0-> pull up disable)
        IOCL = 0b00000000; //IOC(1-> IOC enable / 0-> IOC disable)

单个端口使用:
unsigned char Key_Level;
Key_Level = P00; //read P00
P0LR1 = 1; //P01 output 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