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3277 MicroPython 的定时器功能

楼主(2021-12-27):
一、测试基本功能1、测试代码

#!/usr/local/bin/python
# -*- coding: gbk -*-
#============================================================
# TEST1.PY                     -- by Dr. ZhuoQing 2021-11-29
#
# Note: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Timer
import utime
led0 = Pin('PB2', mode=Pin.OUT_PUSHPULL)
print("Test Timer.")
def t0_callback(self):
    led0(1-led0())
t0 = Timer(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0_callback, period=100)
while True:
    pass
#------------------------------------------------------------
#        END OF FILE : TEST1.PY
#============================================================

2、测试结果
>> Reset MicroPython...
>> Wait for MicroPython coming back...
>> Download MicroPython : 27 lines/657 characters.
>> -------------------------------------------------------------------------

Test Timer.

楼主:
二、两个Timer1、Timer个数
在现在的版本中,只有两个Timer可以用。
machine_timer_conf_t timer_conf[MACHINE_TIMER_NUM];

const machine_timer_obj_t timer0 = {.base = {&machine_timer_type}, .timer_port = TIM6, .timer_irqn = TIM6_IRQn, .timer_id = 0u, .conf = &timer_conf[0]};
const machine_timer_obj_t timer1 = {.base = {&machine_timer_type}, .timer_port = TIM7, .timer_irqn = TIM7_IRQn, .timer_id = 1u, .conf = &timer_conf[1]};

const machine_timer_obj_t * machine_timer_objs[] =
{
    &timer0 ,
    &timer1 ,
};

在MM32F3277上共有八个TIM模块,其中两个给了Timer, 四个给了PWM,两个给Encoder。

2、测试两个Timer
from machine                import Pin,Timer
import utime
import math

led0 = Pin('PB2', mode=Pin.OUT_PUSHPULL)

print("Test Timer.")

def t0_callback(self):
    led0(1-led0())

count = 1
def t1_callback(self):
    global count
    print(math.sin(count*math.pi/100))
    count += 1

t0 = Timer(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0_callback, period=100)
t1 = Timer(1,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1_callback, period=500)
while True:
    pass

3、测试结果

 可以看到两个不同频率间隔的Timer可以独自完成输出文字,闪烁LED等。

网友A:
过来了解一下测试过程

网友B:
能讲详细点么?给小白点机会